[手动] 入手德国GEDORE(吉多瑞)钳子

楼主(2020-02-08):
凯尼派克套装因为快递的疫情的关系还未购买,年前先下手了德国GEDORE钳子四把,分别是钢丝钳2把:8250-180,斜口钳:8314-140,尖嘴钳:8132-140。基本用途,钢丝钳家用,尖嘴钳,斜口钳大部分时间用来保养维修煤油打火机,剪切火石杆弹簧,棉花棉芯更换等。对了可能会有人说就这工况5块一把的一样用,不好意思,我是那种不肯花8000块买苹果手机,但肯花点小钱购买顺手耐用颜值高的工具的人......
鉴于照片文字排版不是很方便的原因,每把就一段文字+N张照片,小白菜鸟也不懂,会不会您自己看图。

合影:

楼主:
钢丝钳:颜值方面我觉得优于凯尼派克同系列,包胶手感不错,两把都是老款,新的那把入手一看不舍得用,抚摸吧,再闲鱼入了一把库存带绣的更老版的一款,反正粗用,早晚破相。钳口合拢后,还是有一点缝隙,剪切部位严丝合缝。

楼主:
尖嘴钳,切口也是严丝合缝,剪切打火机用的弹簧和棉芯,如切豆腐一般。

楼主:
尖嘴钳,钳口合拢后,一如既往的德式缝隙,剪切口缝隙正常。

网友A:
是几多瑞自己产的 还是别人带工的啊

楼主:
不好意思,一如既往的笔误。
更正一下:
1楼,最后一段应该是:好不好,您自己看图。
3楼,斜口钳。不是尖嘴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几多瑞自己产的 还是别人带工的啊

都是奥地利产,吉多瑞钳子工厂在奥地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奥地利..............

必须奥地利,吉多瑞钳子貌似没德产的。厂在奥地利。

网友C:
高级货,价格几何?
尖嘴钳的缝隙为何不是平行的?居然呈弧形

网友:
关键是价格,很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级货,价格几何?
尖嘴钳的缝隙为何不是平行的?居然呈弧形

钢丝钳130,带锈的库存100。
切口钳100
尖嘴钳80
都是入门级的,尖嘴钳缝隙大,据几个论坛里抄袭的评论说,是因为钳子是夹持比较厚的物件,不是用来夹A4纸的,这样设计是为了防止使用后剪切口过度磨损。然后一开始就做的无缝,后部剪切口会磨损严重。大概这个意思。反正你夹螺丝的时候这种缝隙可以忽略不计,凯尼派克的尖嘴钳也是这样的设计。

网友D:
好工具就是养眼啊

网友E:
一看就是好东西。我也是宁愿把钱花在工具上。一把好的工具甚至能用一辈子,手机新过一年,用不过五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工具就是养眼啊

嗯,用着还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看就是好东西。我也是宁愿把钱花在工具上。一把好的工具甚至能用一辈子,手机新过一年,用不过五年。 ...

好工具用着省心省力还耐用,缺点是不像水果手机那样能带出去得瑟。

网友:
我正好想买一套手动工具,这种高级货消费不起,请问各位推荐一下国产顶级的,或者告知一下史丹利工具怎么样

网友:
吉多瑞和凯尼派克相比价格便宜不少,家用足够了。凯尼派克最近1年涨价有点离谱,1百多元的钳子涨到3,4百元。这两品牌东西我都有也就那么回事吧!

网友:
使劲操就行了,别因为买的贵而神话它。 就是一工具会有磨损 掉镀层 豁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工具用着省心省力还耐用,缺点是不像水果手机那样能带出去得瑟。

我也是喜欢玩煤油机,基本上仿古和专玩双绞机都有,品牌一般玩佐罗、百诚、中邦等,最爱LUBINSKI鲁宾斯基,其次是国仿神骏。ZIPPO一般收二手壳,然后玩朋克、蚀刻等,也入手了不少工具,但自己一般追究手动工具的通用性,所以基本上是德亚海淘KNIPEX、WIHA、HAZET、NWS、FELO这些品牌,还有在美亚海淘了不少RIDGID、WERA、Weidmuller、PHOENIX、BONDHUS这些品牌。

后来通过FQ获得的资料才知道:
KNIPEX、Weidmuller、PHOENIX属于WERA代工产品,基本上在越南或南亚地区生产的,FELO是被WERA收购后自有高端品牌。
HAZET、NWS、BONDHUS是WIHA的代工、合作、自有三种类型品牌,都是自己同一个工厂生产的。

由于品牌效应,在国内售价远远高于德国本地,而德国本土定位专业品牌为FELO、BONDHUS、WIHA、WERA,其中WERA实际上并不是德国传统品牌(这个说明有误?),也是并购而来的。

通过自己比较,分类很明确:
BONDHUS、WIHA、WERA、NWS产品库很丰富,但专注于精密手动工具适合干细活;KNIPEX、Weidmuller、PHOENIX、HAZET、FELO专注工业级适合干粗活。

从理性角度来讲,HAZET、FELO的做工实际上比KNIPEX、Weidmuller、PHOENIX好,WIHA比WERA做工精细;从实用角度来讲,FELO绝缘钳、KNIPEX功能钳、Weidmuller压线钳、PHOENIX端子钳,HAZET斜口钳、HAZET的尖嘴钳 是最优的。

再说一点我自己的感受,玩煤油火机,顶冲弹簧我是从来不用剪断,压几圈再电磨或热切;有些人会纠结弹簧退火的问题,但是不热处理,顶针的压接面不是平整的,造成火石管内积炭,很容易伤到火芯或火轮,看看ZIPPO和LUBINSKI的设计就会明白,顶尖歪了容易造成火石喷发时,低于15度或高于45度,击发着火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