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逆变器,大家看看是不是正弦波的?

楼主(2020-02-08):
一共有3个芯片

网友:
这么小的变压器有多大功率

网友:
方波的呀,这么小应该是300Wi

网友A:
不是的,正弦波的有大电感的。EG8010十IR2110S基本是标配。太无聊了。发个24V300W正弦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正弦波的有大电感的。EG8010十IR2110S基本是标配。太无聊了。发个24V300W正弦波的。 ...

这才是真货色,质量不错

网友:
接个台扇听声音判断!

网友A:
这个是小件的。这个才是我玩过最大的,裸重快20斤了。

网友:
楼主的肯定不是正弦波的,方波的

网友:
看不懂,但感觉虚标严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小件的。这个才是我玩过最大的,裸重快20斤了。

这个应该是方波吧,那么多变压器只是提高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方波吧,那么多变压器只是提高功率,

标签写正弦波,看电路也没毛病 一堆变压器只是前级 前级负责提供300V直流电 后级负责占空比调制输出正弦波。

网友:
肯定不是纯正弦波,只能说是矩形正弦,就是类似修正矩形,波形接近正弦的
纯正弦的机器没那么小,而且正弦波用的管大多数都是大功率高压IGBT 或者GTO、
另外我印象是48V光伏逆变才是纯正弦(示波器看是接近纯正弦但是曲线不吻合正弦曲线)、48V以下没有多少是纯正弦

网友:
看这构造。SPWM的,修正正弦波。

过载能力不行,带不了感性负载,一过载就烧管。

真耐用的,要用变压器输出的。

网友:
你这个百分百是修正方波,双TL494结构(7500与494是一样功能的芯片,可替换),一个负责升压,一个负责高压DC-AC转换。7楼的是100%纯正弦波,不过功率不可能3000W,可能有个1200W左右。3000W电流达到250A以上了。

网友:
都说不是正弦波的?那就不清楚了。这不是高频纯正弦的吗?前级是3525十功率管升压400V直流电压。后级是(EG8010十IR2110)十功率管组成变换220V交流输出的。功率吗?国产的没几个是真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正弦波的有大电感的。EG8010十IR2110S基本是标配。太无聊了。发个24V300W正弦波的。 ...

嗯,这个靠谱。
楼主那个不会是正弦波的,太过单薄,只有方波那种开关模式才将就大点功率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