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重点时期,怎么给自动起停的车充电?

楼主(2020-02-08):
停的久不开,主要还是改的行车记录仪,接成了长有电,24小时录着,功耗2.5 w,一天要耗掉60瓦,10天600瓦,60满电的新电瓶也会耗完,现在上电,提示电量低起动不了了。
问题来了,我帮忙借电着车是没问题的,那我要帮充电的话,怎么让系统记录,我用充电器充入的电量?
        1充电线要穿过电流传感器对吧!
        2系统电源接通是不是就够了?还是要发动机运转时系统才会记录充入电量?
        3可能我想的太简单了
设备是用电动车13串锂电组,通过dcdc,限压恒流给电池充电

网友:
不用记录,断电了自动校准的。。。电都断了啥电池电量数据都没了。。。

机械钥匙开门,电瓶搬回家充电(或者买个充好电的换上就是了)。深度放电有可能造成电瓶受损。。

有些车子会有故障码,要去消故障码。。。

网友A:
主要是容量太小的原因,正常消耗范围,加上行车记录仪什么的,也能随便30天不点火没问题,行车记录仪不是24小时录像的话,就震动录像或者移动录像,随便60天,

充电简单啊,点火怠速充电,就是费油一点,按一般4缸车2.5算,一个小时也就0.8L而已,按6缸3.0算一个小时也就1.5L而已,(不开大音响跟空调的情况、不挂挡的情况下实测,雷车2.5的4缸,锐志6缸3.0,用obd赛车仪表测出来的,误差值估计0.2L左右)按这个油量花不了多小钱只是费时间,都是70a电瓶算,

拆电瓶回家充,我觉得太麻烦,你的是行车电脑检测电瓶电压所得来的容量值,只要电压上升回去了,就没问题了,而有的车得重置电脑,例如奔驰,换小电瓶换完就要重置电脑。

我之前有一部车全车喷漆拆喷,喷特效漆一共搞了2个月,车门都拆了,门槛迎宾灯一直亮着,我就我叫朋友隔3-5天去点火怠速一个小时充满点瓶,到交车点瓶还是很好没什么问题,途中试过电压过低行车记录仪发微信过来说掉线了,也就是到保护电压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容量太小的原因,正常消耗范围,加上行车记录仪什么的,也能随便30天不点火没问题,行车记录仪不是24 ...

老兄0.2安,一天近5安,10天也就完了,记录仪录着呢,2.5瓦功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兄0.2安,一天近5安,10天也就完了,记录仪录着呢,2.5瓦功耗了

所以我说你的电池容量小了,很多自改锂电池的车都有这个问题,我都懒得改,一是安全、二是车有那个级别启动后电池都可以拔掉,怠速充电咯,要不就拆回家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说你的电池容量小了,很多自改锂电池的车都有这个问题,我都懒得改,一是安全、二是车有那个级别启 ...

不是我车,原车电池,5ah一天,100ah的电池也就顶20天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我车,原车电池,5ah一天,100ah的电池也就顶20天

改太阳能啊,这个没办法的,也没必要24小时录像,我的隐藏式记录仪我都把24小时录像关了,只开了震动录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太阳能啊,这个没办法的,也没必要24小时录像,我的隐藏式记录仪我都把24小时录像关了,只开了震动录像 ...

主要还是重点期间停了10几天,中间着车充了半小时,昨天晚上问说找保险公司来搭火了,然后开出去转了半个多小时,反了要上班了,随他去了,他说不要充了,本来我想试下5串钛酸锂的下限起动电压的,用我车电池加dcdc升压给他车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还是重点期间停了10几天,只间着车了半小时,反了上班了,随他去了,他说不要充了,本来我想试下5串 ...

根本没必要,我买了个洋2剪线启动电源锂电池的,自己接上启动线非常好用,充电启动充电就是了,没多小钱,又不是大容量,启动个15分钟都满了,

网友B:
自动起停的车充电很快 可以着车充电,这种时候能体现AGM电池的优越感。普通车还是老实外接充电机充电比较靠谱,不用担心啥容量检测的 那玩意就是个警告作用,使用中会慢慢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起停的车充电很快 可以着车充电,这种时候能体现AGM电池的优越感。普通车还是老实外接充电机充电比较靠 ...

能几c充?下次看看有没有搞只玩一下

网友C:
手动关闭行车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动关闭行车仪啊!

关了,再不关放死掉都可能

网友:
几天没开了 昨天还是忍不了出去溜了一下。

网友:
如果不方便每隔几天遥控启动十来分钟得了,又不是自己车折腾充电器,太阳能补电没啥意思。

网友D:
自己拿那个一个 12伏LED灯电源 调整其输出电压达到14.4到15伏 用两根长的粗线 接两个电瓶 夹子 接对线就可以充电 接错线就是就完蛋 而且还很好用 如果使用防雨的LED盒 可以挂在 室外固定好 如果是不防雨的 研究一下 装到车里某一个地方 并且搞好防震动 接上线 加上一个防反向电流控制 就好了 充电前自动将电路接通 不充电时电路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拿那个一个 12伏LED灯电源 调整其输出电压达到14.4到15伏 用两根长的粗线 接两个电瓶 夹子 接对线就可 ...

不是我车,他也不想折腾了,随他,不充满对电池不好

网友E:
为什么不考虑安装太阳能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考虑安装太阳能板呢

1,不是我车,2只是他装的行车记录仪没接到acc,3以2的原因,再加上非常时期停久了。正常用车不亏电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