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宅家发存货-2# 拆修佳能一代EF28-105mm单反镜头

楼主(2020-02-08):
在家里翻出来一个很老的佳能镜头,全画幅EF卡口,焦距28-105mm,最大光圈1:3.5-4.5,超声波马达AF,全时手动对焦,镜头上是金圈不是红圈,档次定位应该介于狗头和红圈之间。装上相机试了下发现成像很模糊,自动对焦似乎失效,唉这头还不错的,拆了可惜,修一下吧

这个镜头当年没有红圈高昂的售价,也没有红圈的特殊镀膜和滤镜,不过以前在数码单反上试过,成像质量不亚于24105、1740等红圈头,这里有网友的点评和样片这是更详细的介绍,等我的胶片冲出来了验证一下

当时拍照只是为了记录一些关键细节,所以很多步骤没拍上
另外镜头是精密物件,拆装可动机构要做好标记,尽量避免用手触摸镜片,如果沾上指纹尽快用专业擦镜纸擦干净,务必在无尘或微尘环境中操作,绝对禁止用高活性有机溶剂如甲醇、汽油等擦拭镜片,会毁灭性损伤镀膜

镜头侧面的标记,大环为变焦,小环为对焦,小环下的窗口为景深指示,红色刻度为不同光圈值下的对应景深

很漂亮的前组,在灯下没有强烈的反光,说明有一定的抗眩光能力,多重反光说明由多片镜片组成

拆除前组外的套筒,可以看见里面的AF镜片,同样为多片结构,镀膜很漂亮

前组装配时经过了精密的位置调整,看螺丝下面的斜坡,通过旋转前组镜片可以使它在镜头轴心上的位置发生改变,微调聚焦点

标记1

标记2,可见ultrasonic标记,USM (ultrasonic motor)是佳能引以为傲的技术之一,各方面优异的性能使得超声波马达成为高级镜头的绝配

标记3
前组由3颗螺丝固定,每个固定位置坐上不同的标记,以便之后往回装时能恢复出厂状态

看一下前组,镀膜很漂亮,略微泛着紫色,有点像红圈镜头的镀膜。但是由于在箱子里闲置很多年,加上南方潮气重,前组镜间长了霉,家里没有工具暂时无法拆开清理,只能先用紫外线照射杀死菌丝,防止继续生长

拆机过程中发现后组有雾和轻微霉斑,需要大拆,这是取下来的卡环,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是黄铜外面包了铝合金,做工非常精致,加工精度也很高

拿掉卡环就可以看到屁股后面的电路了,上面的排线连接着变焦编码器、对焦编码器、光圈、超声波马达,对焦编码器和超声波马达组成一个非常精密的闭环伺服系统,这带来了USM镜头的两大卖点:超快的对焦速度和超高的精度

把控制板拆下来

看看另一面,左上角两个圆形电感是升压电路的一部分,为超声波马达提供约200V的驱动电压,右上角是AF/MF 自动/手动对焦切换开关

主控芯片来自松下,查不到型号,应该是8位或16位单片机,这块板子上的芯片都查不到型号,可能是因为年代久远,也可能是日本电子产业自产自销和客制化模式的产物

拿掉对焦模式开关,可以看见镜头里面的环形超声波马达

由于超声波马达的结构(参考),这里也有微调零件,记下它的位置

一层一层的
图片下方,景深标尺下面有一开孔,中间露出一个类似滑轮的机构,这就是实现全时手动对焦的关键。

齿状结构为超声波马达的定子,实际上就是一个超声波换能器叠加上这个产生行波推动转子转动的齿状结构,转子在景深标尺和定子之间,是一个软质铝合金金属环
对焦环编码器也在这部分结构里,它是个光电式编码器,其环形码尺非常非常精密,甚至能跟海德汉光栅尺相比,要知道这可是20多年前的镜头。由于怀疑是灰尘或者其他杂质污染了码尺,所以也拆下来清洁了,因为怕二次污染码尺所以过程没拍照

对焦驱动机构分为三层,类比平面推力轴承的结构:最上层是USM转子,最下层为手动对焦环,这两层相当于推力轴承两边的驱动面,中间是通过三组这样的滑轮带动的内对焦环(景深尺粘在内对焦环上)相当于推力轴承中间的滚针结构,三层之间靠USM定子上方的弹性簧片压在一起,调节簧片位置从而改变压力,可以调整对焦机构不同层的摩擦力和阻尼手感。在AF模式下,手动对焦环不动,USM转动,带动内对焦环转动对焦,MF模式下,USM转子由于自身静止力矩保持不动,转动外对焦环即可带动内对焦环对焦。

看一看拆掉外套筒、前组和电路板的镜头

螺丝、电子和机械零件归类放好,放在白纸上,拆下来的镜片用擦净纸包起来放入眼镜盒。尽量不要放在纸巾上因为纸巾会有很多毛屑,会沾到零件上从而有可能被带进镜头的光路

拿掉变焦环的胶圈可以看见下面有一颗螺丝,拆除后即可拆掉变焦环和前半部分的套筒,这是光路中最复杂的部分,变焦、对焦结构以及光圈和焦距编码器都在里面。金属套筒上面的铁片就是与变焦环连接的部位

拆到这一步为止拿下来的零件

整个镜头快拆散了
拆到这种程度后才发现其实有雾的不是后组而是光圈下面的一个固定镜片,这就好办很多了,不用继续拆,只要小心地把起雾的镜片擦干净即可

环形超声波马达,右下角是软铝合金材质的转子,右上角是定子,左上角是压住整个对焦结构的压簧
就这么简单的结构,但其中的原理和设计才是最复杂最值钱的。每一枚镜头都是工程师的智慧和精细的工业制造的结晶

清理完了照原样装回去,外观跟拆之前完全一样

装上机身,半按快门,不到半秒钟就能听到对焦成功的滴滴声,比不带USM的镜头快多了。果然好机就应该配好头

网友A:
能拆这个,不是一般的厉害啊,多少零件,多少模具,所以价格也必然不低。

网友B:
高端人士,玩不起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拆这个,不是一般的厉害啊,多少零件,多少模具,所以价格也必然不低。 ...

过奖了,跟修手表的师傅比起来这都是雕虫小技
一个这样的镜头生产成本肯定低不了,但其中的设计成本应该也占了不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端人士,玩不起哈。

也不是啥高端玩意一介穷学生只能玩点好用又不贵的东西

网友C:
谢谢分享!拆过17~85的EFS头,结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拆过17~85的EFS头,结构差不多

1785也不错的,USM对焦还带防抖,可惜我这全幅单反不兼容EFS

网友D:
爱死小小白有个通病,垂直向上状态下无论手动还是自动,对焦马达类似打滑一样会有个位置转不过去。个人感觉可能是那个压簧压力不够。太复杂了,不敢拆

网友E:
能拆修相机和镜头之类的,不是一般的厉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爱死小小白有个通病,垂直向上状态下无论手动还是自动,对焦马达类似打滑一样会有个位置转不过去。个人感觉 ...

小小白没拆过,里面结构如果差不多的话可能是USM转子或者手动对焦环有细小凹坑,导致内对焦环的滑轮卡在里面打滑,是这样的话调整压簧压力应该是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拆修相机和镜头之类的,不是一般的厉害啊!

过奖了,跟论坛里修手表的大师们比起来这就是雕虫小技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小白没拆过,里面结构如果差不多的话可能是USM转子或者手动对焦环有细小凹坑,导致内对焦环的滑轮卡在 ...

我买的是二手,在卖场里挑了很多都有这问题,后来终于找到个正常的。到手玩了几年发现也有这问题了,水平和向下都没问题,就向上不行,看来是通病

网友(2021-07-01):
有同款镜头,想问下光电式编码器在哪个位置,我的无法对焦,有动作声音。怀疑是这个问题

网友:
厉害     怎么装的没看明白

网友(2023-06-05):
EF85mm f/1.8放太久没用了。现在自动对焦很卡,估计也是光电编码器的问题,想自己清洁一下,但不太敢拆。

网友(2024-06-11):
牛人!
现在我在用这个镜头,发现霉斑了,而且是里层,怎么办啊?

网友F:
装回去没多出来东西,就是高人。

网友:
引用 网友F:
装回去没多出来东西,就是高人。

同感,手残党不敢动手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