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宝上那种外置的无线充电质量可以吗?会弄坏手机吗?

楼主(2020-02-08):
想无线充电挺久了,又没动力换手机,不知道那种外置式的直接插在充电口然后贴在手机背后的那种好不好?就怕这东西质量不好会冲坏手机啊

网友A:
讲真哦,不太推荐。
第一会限制充电电流,好像电流越大越贵。
第二就是很难收纳,处理的好了坏这个工具,处理不好。充电口要报废。
第三就是还不如用数据线直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讲真哦,不太推荐。
第一会限制充电电流,好像电流越大越贵。
第二就是很难收纳,处理的好了坏这个工 ...

不会很难收纳啊,那个是直接贴在手机背后的,卡片大小,充电口那是防尘罩一样的。数据线一台手机还好,多了那个乱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很难收纳啊,那个是直接贴在手机背后的,卡片大小,充电口那是防尘罩一样的。数据线一台手机还好,多 ...

你自己看咯,这只是我的个人意见。您不就想看看大家的意见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看咯,这只是我的个人意见。您不就想看看大家的意见嘛。

没事,就讨论下而已,我是怕我说的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讲真哦,不太推荐。
第一会限制充电电流,好像电流越大越贵。
第二就是很难收纳,处理的好了坏这个工 ...

无线充电,就图它方便,随手一放就行。

急用还是用有线的,而且是快充

网友:
感觉用铜箔胶带引出usb的正负极到手机或外套底部 再做个带触点的底座 轻放入底座即可接触正负极充电也行

网友:
还行吧,不是太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