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D-LINK路由器型号NIR629CAU...A1G 450M三天线并发独立功放

楼主(2020-02-08):
给WAN口换个LED,老家100M宽带,可以跑满,性能很稳定,使用4年除了停电没关过机,待机性能也很强,自己家加上邻居十多台设备非常稳定,高通的芯片,通电温度很低,用手按住芯片温热

网友:
这款和tp的881和880还有部分941v7还是v9的一样,都是这个配置,这款CPU默认输出功率就在28DB

网友:
不错我的迅捷150兆单天线的还在挺尸中,关键不坏我一个人用完全没问题

网友A:
我还收藏了很多这种CPU的路由器,哎,当时脑子发热看到就想买,扔咸鱼也没人问津

网友:
要收发都带功放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还收藏了很多这种CPU的路由器,哎,当时脑子发热看到就想买,扔咸鱼也没人问津 ...

这CPU其实性能很好,当时句传说可以稳定超频到1.2,而且高通和AR的也无线性能也不是盖的,只是现在人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这些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CPU其实性能很好,当时句传说可以稳定超频到1.2,而且高通和AR的也无线性能也不是盖的,只是现在人们需 ...

这货我超频过到1G,速度还真不是盖的,温度也不是很热的那种,可惜的就是百兆口,要是千兆口的话,外加超频一下完全可以胜任家庭网络,我以前用的是百兆9344的CPU,刷的是OP系统稳定的不要不要的,是我用过最稳定的之一,现在换千兆7621后倒是经常死机重启,而且还换了512M内存都这样死机,搞不懂,要是有合适的9558CPU还是千兆的话我可能还是会用,对高通还是很好的印象

网友:
刚折腾好一台HG8240R,应该GPON了。折腾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货我超频过到1G,速度还真不是盖的,温度也不是很热的那种,可惜的就是百兆口,要是千兆口的话, ...

高通这么多年不是玩闹的!

网友C:
一直就不明白,路由器用用就不行了,不稳定,时不时掉线,究竟是什么零件性能下降了?有朋友对这个有研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就不明白,路由器用用就不行了,不稳定,时不时掉线,究竟是什么零件性能下降了?有朋友对这个有研究吗 ...

不是零件性能下降,是出场就预留不够,用高端产品能好很多,现在路由市场也不好,家家都能省就省,如果能买到斐讯,k2根k2p,k3c都不错,k3就算了,有一个吃灰呢,虽然3100兆,但是发热很大,功耗高不说,时间久了里边的导热硅贴会漏油,因为堆料太猛,里边硅贴太多,漏油能寝泡线路板,导致损坏信号减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就不明白,路由器用用就不行了,不稳定,时不时掉线,究竟是什么零件性能下降了?有朋友对这个有研究吗 ...

1.DDR缓存不够,不会自动释放废弃的地址/数据缓存,导致爆缓存
2.固件bug,固件调试不过关
3.芯片设计问题,抗干扰性差,有启辉器的日光灯,不带差模 共模滤波(EMI)的电器等等都会导致芯片工作抽风
4.单芯片低端方案都比较差容易宕机
5.RP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一直就不明白,路由器用用就不行了,不稳定,时不时掉线,究竟是什么零件性能下降了?有朋友对这个有研究吗 ...

我用的就是:斐讯智能路由器K1 四个天线黑色的,型号:PSG1208,信号不怎么好,还会出现联网正常,数据不通。就在想是不是买个老的思科的路由器,美国货材料和设计不会短斤缺两,没用过思科,不知道是否稳定可靠?也考虑过小米路由器,因为小米盒子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朋友说小米路由器不咋地,这没注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就是:斐讯智能路由器K1 四个天线黑色的,型号:PSG1208,信号不怎么好,还会出现联网正常,数据不 ...

希望有用过思科或者小米路由器的朋友谈谈使用感受,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希望有用过思科或者小米路由器的朋友谈谈使用感受,先谢谢。

可以考虑下华硕,小米路由还是算了吧,现在小米大多数型号的内存都小的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