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chrome书签管理

楼主(2020-02-08):
chrome书签管理找不到导出选项,以前都有,什么问题,谁说说,谢谢

网友A:
书签管理器右上角的三个点,里面有导出选项

网友B:
是否版本升级后位置变了

网友C:
Chrome的书签和插件不用导出的,这个是同步更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书签管理器右上角的三个点,里面有导出选项

现在没有了,找了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版本升级后位置变了

就是这个,没有导出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Chrome的书签和插件不用导出的,这个是同步更新的

可能吧,干我现在需要导出

网友D:
版本?
Google Chrome 已是最新版本
版本 80.0.3987.87(正式版本) (64 位)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能吧,干我现在需要导出

三点-----》书签-----》书签管理器------》三点------》导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版本?
Google Chrome 已是最新版本
版本 80.0.3987.87(正式版本) (64 位)

Google Chrome 已是最新版本
版本 80.0.3987.87(正式版本) (64 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点-----》书签-----》书签管理器------》三点------》导出……

就是这里进去没有导出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版本?
Google Chrome 已是最新版本
版本 80.0.3987.87(正式版本) (64 位)

找到了,这里有,谢谢

网友:
要设置点啥太麻烦,
所以我用 vivaldi

网友:
百分和360极速也挺好

网友:
打开书签管理器再点右上角的三点就有导入 导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