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微波炉点焊机变压器次级线圈一定要锯掉么?有没有办法完全地拆出来?

楼主(2020-02-08):
纯铜线的次级,锯开有点不舍,不知道能不能完整拆出来?

网友:
那就锯铁芯

网友:
2楼回答正确!

网友:
焊接的那两条角磨机切开 拆开再焊回去

网友:
锯线圈是最省事的

网友:
2搂正解,而且以后绕线也容易,:)
后续焊接

网友A:
哈哈。。。。我原来买了几只微波炉变压器打算做点焊机的,但变压器都是好的的,还是铜线的,不舍得拆了。前几天,老家的一台微波炉变压器烧了,才下决心做点焊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原来买了几只微波炉变压器打算做点焊机的,但变压器都是好的的,还是铜线的,不舍得拆了。前 ...

那恭喜你了,终于找到说服自己要做点焊机的理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原来买了几只微波炉变压器打算做点焊机的,但变压器都是好的的,还是铜线的,不舍得拆了。前 ...

到时要第一时间通知我一下啊,好让我欣赏一下你的大作。

网友:
关键字:多次级变压器。
改装成这个是很很很耗成本的。

网友:
前两年一时兴起也做了一台微波炉点焊机,测试了下可以焊接3MM铁丝玩,太笨重就吃灰了。现在又看到动力电池版的点焊机,小巧好用。

楼主:
折腾一下午,终于完整地拆出来了,不过电焊机没在身边,不知道如何装上去,用钢带先绑着用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原来买了几只微波炉变压器打算做点焊机的,但变压器都是好的的,还是铜线的,不舍得拆了。前 ...

坐等温总的点焊机

网友:
得用电焊机焊上才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下来的线圈可以绕次级 先比划好要绕几圈 要多长 做个框框  从内圈开始抽 基本上能达到满绕最大化 两头用火烧去除绝缘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钢带挷不窂的,通电变压器会响

网友:
,特么的,以前有那种铁芯穿有螺栓的变压器,现在特么的,都没有了,气人。。。非要锯铁芯才行。。。

网友C(2020-05-02):
我刚刚弄完,来说下这个。你可以沿着变压器焊缝把变压器锯开,之后把次级线圈拆下来。整个线圈应该是浸过漆的,基本上不可能直接拆开。也试过用水煮,没有任何作用。
于是我用了铁板烧大——法,虽然漆包线上仍有浸漆的残留,不过线都搞定了。得0.4mm漆包线475米,如图。

网友:
看我的  线圈绕成合适长度变次级

网友(2020-08-24):
引用 网友C:
我刚刚弄完,来说下这个。你可以沿着变压器焊缝把变压器锯开,之后把次级线圈拆下来。整个线圈应该是浸过漆 ...

请详细说说铁板烧怎么做

火候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