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保养大有5401触点烧结

楼主(2020-02-08):
之前看到过坛里有类似这样的情况,我这把5401用的很少,没想到也这样,拆开机器,再用撬片分离开关的上盖,发现两个动触点的上面触点已经烧结在一起了,难怪这一段时间机器的电池总是在漏电到保护,看了一下结构,大有设计成两个触点两段闭合,没必要这样干呢,用刀片慢慢削,再微调一点触点的角度,使两个触点同步分离和闭合,上可调电源看一下之前会有20ma的漏电电流,最后组合机器,密封条有一处断了,现在也买不到配件,先收起来吧。

楼主:
之前按下开关会闪灯不启动,先在按下开关会马上启动,真不明白大有的开关为何如此设计

网友A:
我也败了这个,平常用的也少。有个工具还是很方便的,不过这个电池协议比较坑……以前有个坛友说是可以解锁,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败了这个,平常用的也少。有个工具还是很方便的,不过这个电池协议比较坑……以前有个坛友说是可以解锁 ...

用的不多,原装电池也不算太贵没必要折腾

网友B:
那弹片太精细了,寿命有点悬。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弹片太精细了,寿命有点悬。

搞不懂大有何必如此设计呢,

网友C:
电扳手开关,自己换过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扳手开关,自己换过触点

我先用用看,不行就彻底改造

网友D:
淘宝有配件,买个备用就行,不耽误干活,抚摸党就动手改吧

网友E:
看着这么新都没怎么造的吧,开关这么快就坏了? 是不是使用习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这么新都没怎么造的吧,开关这么快就坏了? 是不是使用习惯有问题

我这把到手就这样,我还以为就是这样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有配件,买个备用就行,不耽误干活,抚摸党就动手改吧

我手里还有5733的开关组件,外观看起来一样的尺寸

网友:
大有的东西工艺不行啊

网友:
就这手艺了换新的吧

网友(2022-07-19):
这么新 没怎么干活呀

网友:
这么新就坏了

网友(2025-02-09):
保养了开关,正反转切换按不动了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