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小真空胎撑不起来打不进气解决办法

楼主(2020-02-08):
今天媳妇告诉我电动车骑着有点响声,我去一看轮胎瘪的一点气都没了,轮毂边都有点变形了。咱是天生的折腾命,自己拆下来修吧。这辆车是我自己买车轮,车架,电池组装的,轻车熟路拆完。漏气元凶是一颗长钉子,打完补丁,用活口扳手修复变形的轮毂边。重点来了,因为天冷轮胎收缩和轮毂最宽缝隙快2厘米了,根本充不进气,急得我满头大汗,赶紧网上查查前辈们是怎么解决的,有用热水泡膨胀的,有抹黄油的,有泡水里打气的。都不适合我,看到一个专业工具挺不错

价钱贵,一时半会儿也买不到,又不想去修理店。咋整呢,主角来了

扎带大法,轮胎立起来脚踩收紧扎带看不到缝隙。用车载气泵一下就充起来了。遇到此问题坛友不妨一试,当然汽车轮胎还是去修理店比较稳妥
新年第一贴,祝各位坛友:身体健康,百毒不侵。

网友:
我是用一根自行车闸线勒~

网友:
方法学习了,用的不多,不然可以做个爆充

网友:
不错的方法,我是用绳子勒的

网友:
还有更简单的。我看视频上老外是喷点汽油在轮胎里,一点火就连气都打好了。不过汽油不能太多。不然可以换车了。

网友:
唉,我还是用传统方法,买个空压机
一点创新都没有。

网友:
简单方法是  绳子勒紧,有气泵的话的拆掉气门嘴,无气泵喷点化油器清洗剂  点火砰一声就更好了   接下来大气即可

网友A(2021-03-14):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那个缝隙和打气有关系,难道平时真空胎的气是从那个缝隙漏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那个缝隙和打气有关系,难道平时真空胎的气是从那个缝隙漏出来的? ...

有时胎压低到一定程度,就会从轮毂缝里漏气的,
所以长期不用的汽车,
电动车的真空胎都得定期检查胎压,
现在的修理铺阴阳怪气,
有时觉得钱太少会拒修的,
自己会动手有备无患

网友:
那个绑轮胎的我买过,这时候用那种汽车上用的小气泵还是不行的,流量太小。

网友:
汽车店里用爆发充气,像放鞭炮

网友:
我自己装胎压监测时,是用一个满气的胎充没气的胎,一下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那个缝隙和打气有关系,难道平时真空胎的气是从那个缝隙漏出来的? ...

真空胎没有内胎,轮胎不是一个密闭的系统,它需要紧压在轮毂上才能完成密封不漏气。而这个紧压又是靠轮胎里面的气体压力实现的,所以真空胎放气之后,或者拆装之后,轮胎和轮毂之间就有缝隙不能密封,打不起来气。要想打起气,需要进气的速度超过漏气的速度,里面空气越来越多积累起压力后就密封住了。要进气速度超过漏气速度,那么就有两个途径,一个是用大的空气压缩机甚至用爆炸的方式来进气,第二个就是减少漏气的速度,就是用楼主这种捆扎或者用抹黄油或者堵漏剂的方法。

专业的都是用第一种方法,轮胎店都有流量大的空气压缩机打气,如果缝隙太大,大流量空压机的打气速度还不足以超过漏气速度的话,专业店有个专门用来进行密封充气的“准爆炸”装置,就是一个压缩空气罐,充满压缩空气,然后罐有个特殊出气口,不是接在轮胎气门上而是直接插在轮胎和轮毂之间,不是普通的阀门,而是一个可以快速打开而通气量很大的特殊阀门,类似于老式爆米花机的原理,突然打开那个阀门,罐子里面的所有压缩空气在瞬间就放出来,砰的一声冒出一股白烟,相当于一个小型爆炸,足以超过任何缝隙漏气的速度,这样就可以在零点几秒内完成轮胎的密封a,剩下就是慢慢打气了。

业余条件下可以用直接爆炸法,就是在轮胎里喷一些易燃气体,丁烷、化油器清洗剂之类的,然后用打火机点火,一个真正的小型爆炸之后,轮胎就被密封住了。。。

网友:
真空胎就是个坑

网友:
真空胎,还真没用过,这不,如果碰到了,楼主这方法也用上了,先谢谢楼主及各位。

网友:
我们这修车铺都是直接塞进一个内胎。

网友:
我也总是自己修这类真空胎,我也是手动气筒打气,基本就是敲胎面基本就能贴合,然后打气就容易冲进去了。

网友:
我是赛塑料袋加抹洗涤剂原浆

网友:
有真空胎爆充器啊,这种打5公斤瞬间充起来看到有人用灭火器做了和爆充器,打电动车轻轻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