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安桥 DR-635使用中突然黑屏,有糊味。

楼主(2020-02-08):
开机正常,还能播放,不过没显示,播放碟子有卡顿。今天拆开顶盖。看了半天在整流电路周围看见两电阻糊了。只换这两货能使用吗?这种老机器看来需要淘汰啊。唉。。。

楼主:
补张局部图。

网友:
换了应该可以的!不过最好查一下哪里过载了。
我的安桥组合是FR-X7,支持MD,比你这个还要老了! 现在只做解码,接电脑的USB光纤,播放无损。 效果满意。

网友A:
安桥也用MTK?!

网友:
搜了一下,电路图和DR-645基本相同。R115,R117这两个电阻是0.47欧,1/4 W的 ,给VFD提供2.5V的灯丝电压和32V的屏压。下面蓝色的那个是保险。

网友:
这安桥看着很一般啊,

网友:
之前一台DVD,20元转让了。。现在手里步步高DVD,老婆不让摆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桥也用MTK?!

光驱驱动不用MTK,还有更好的?DVD时代,MTK可是一统江湖的存在。后来MTK不做了,让位给了凌阳。凌阳时代的DVD就是个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光驱驱动不用MTK,还有更好的?DVD时代,MTK可是一统江湖的存在。后来MTK不做了,让位给了凌阳。凌阳时代 ...

以前先锋的DVD光驱120、121等系列,用MTK芯片的就是比用松下芯片的读碟差

网友:
这个安桥怕是中国专供

网友B:
请注意,不要头疼医头。
限流电阻烧了,
建议检查后面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注意,不要头疼医头。
限流电阻烧了,
建议检查后面稳压管。

有道理。不过使用的时候,屏幕是逐渐黑下去的。和这个电阻烧断有关。也可能稳压管也挂了,暂时不想修,不喜欢跑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先锋的DVD光驱120、121等系列,用MTK芯片的就是比用松下芯片的读碟差

早期DVD一台几千上万。后来基本1000以下。大工业量产的结果就是DVD被MTK一统江湖。

网友:
手里有一台dvd买了就没用过多少次一直闲置

网友:
灯丝限流电阻和屏的限流电阻,他俩都烧了很可能是电源电压太高了。交流电源通过变压器供电,没有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