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联通1000MB宽带直连光猫可以满速,后接无线路由器无法满速

楼主(2020-02-08):
HN8346V5  光猫的型号路由模式,直接连后后面能有940MB+  ,后面连接WiFi路由器 K2P 5GHZ Iphone X 最高只有400MB求解是啥问题??是否要把光猫改桥接模式

网友:
固件或硬件问题。K2P A版刷老毛子,WAN口可以接近千兆极限。B版刷梅林不能。

网友A:
WIFI 5G 达不到1000兆的,K2P是866Mbps。

网友:
差不多同样问题,试试看能解决不

网友:
去淘宝买根 超级粗的 网线 支持千兆的就满速了!

网友:
网线六类(千兆)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I 5G 达不到1000兆的,K2P是866Mbps。

我还有个 arch17 5GHZ也就300—400MB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I 5G 达不到1000兆的,K2P是866Mbps。

但是目前离866MB也有点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目前离866MB也有点远啊

无线AC跑满千兆,你终端得用4*4的天线的

网友:
首先光猫一定要桥接模式,拨号的路由器硬件够用才行。不要用无线测试网速,一定要有线六类。

网友:
首先要看看手机到路由器的速度,大部分手机用5G能有个433M就烧高香了(水果在这方面一向很弱)。
就算能达到866M最高无线连接速率,无线传输有损耗,也跑不满的,打5折很正常,7折只有在路由器边上很近的范围才能达到

网友:
差不多就行了,别在乎那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