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艾美特暖风机噪音大。拆开看看,请教怎么无损拆扇叶。

楼主(2020-02-08):
如图。初步判断电机主轴需要换润滑油了。但看了半天不知道如何拆扇叶。哪个大哥指导一下。

网友:
轴伸端是与叶片同样的塑料,应该是一体的,那个黑色的环估计是压住轴伸端的三个瓣,同时压下三个瓣,可以退出黑色环,这样应该可以拉出叶片了。

网友:
这种热风机连续工作不会超过一小时的,所以加不加也无所谓?

楼主:
已拆开,主轴电机确实缺油。干了。换了油脂,声音就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