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洗个钻石牌出口闹钟

楼主(2020-02-08):
闹钟前几年拆洗打理过,最近总是会莫名停走,摇下会走,隔天再停,闲着无事拆开研究下,发现摆轮圆盘上钢丝总是跳出擒纵叉开口,纠正后正常,但不时会走出停摆,另外发现摆轮轴向间隙过大,经调正摆轮上下螺丝和园盘上钢丝,试走两天完美修复。

网友A:
塑料齿轮,跟当年我用的差距较大。

网友B:
这设备老掉牙了,看起来做工还行?

网友C:
不拆下弹簧玩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拆下弹簧玩玩吗

前几年拆洗过,还是比干净,这次机芯整体刷洗下,重新加油,偷懒!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几年拆洗过,还是比干净,这次机芯整体刷洗下,重新加油,偷懒! ...

请问 弹簧如何装 是不是有专用工具  我拆了都装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设备老掉牙了,看起来做工还行?

96年产,除了部分齿轮是塑料的,连外壳都是铜的,外销的用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拆下弹簧玩玩吗

96年产,除了部分齿轮是塑料的,连外壳都是铜的,外销的用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齿轮,跟当年我用的差距较大。

96年产,除了部分齿轮是塑料的,连外壳都是铜的,外销的用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 弹簧如何装 是不是有专用工具  我拆了都装不上

拆前用铁丝捆住弹簧,这样就不会弹开伤人了或握紧上条扭用小起顶住棘爪慢慢地把发条放松。

网友D:
奇怪,统机芯应该是全铜齿轮,它咋有塑料,齿轮了?

网友E:
塑料齿轮只是分、时驱动部分的传动基本没啥,那个铝制夹板才是重点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塑料齿轮只是分、时驱动部分的传动基本没啥,那个铝制夹板才是重点缺陷。 ...

夹板是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奇怪,统机芯应该是全铜齿轮,它咋有塑料,齿轮了?

应该是材料的改良,九几年拆的履带脱落,铁壳发条坦克是金属齿轮,零几年拆的另一个变成塑料齿轮,好像是POM自润滑塑料,可以用模具批量加工成本低。现在好像烤箱倒计时旋钮机芯,用的是金属齿轮耐热。

网友F:
竟然还有塑料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竟然还有塑料齿轮!

后期的产品都这样

网友G:
做工还算不错了,塑料齿轮用在受力不大的部位,既能节省成本,寿命也几乎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工还算不错了,塑料齿轮用在受力不大的部位,既能节省成本,寿命也几乎没有影响。 ...

铜比较贵,塑料能胜任即可

网友:
楼主经验值得借鉴。这些个塑料齿轮对于见多了碎齿的我还是有点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