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led灯,贴片灯珠,和电源板

楼主(2020-02-08):
我家里都是那种led灯的,然后有的开起来闪烁的,经查,灯珠好的,后来下个好的测量,输出电压是80v,坏的三个里一个56v,其中两个只有1v多的,还有些通电闪烁,估计电压不够,
像这种本来220交流输入,输出直流80v,然后现在输出降低了是那个元件的问题
最后那样搞,我也不知道为啥那样会亮,电源板输出没电压

网友A:
测一下是不是那个电容没容量了?高温环境下电容最容易坏

网友:
替换法确定是灯板还是电源坏了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是不是那个电容没容量了?高温环境下电容最容易坏

我很赞同哈哈

网友:
那两个圆柱形的零件损坏可能性大

网友:
如果不是同一种驱动,输出电压是不一样的,如果电压低了,电容出故障的可能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是不是那个电容没容量了?高温环境下电容最容易坏

滤波电容有310v,后面的我就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滤波电容有310v,后面的我就不知道怎么弄了

那就把另外两个电容拆下来测一下容量是不是已经衰减的比较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把另外两个电容拆下来测一下容量是不是已经衰减的比较严重

万用表没电容档

网友:
我遇到这种情况,直接先换滤波电容

楼主:
这是啥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