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制冷低于10度的空调吗?

楼主(2020-02-08):
有制冷低于10度的空调吗?都有什么品牌?

网友:
应该要自己改造一下了。

网友:
买冷库, 零下20度都行.

网友:
买冰箱, 零下20度都行

网友:
冷库吧,更给力

网友:
2楼正解
布丁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奇怪,没有说清楚。如果是空调出风口低于10度那多了去,在一个大空间想低于10度就少了,基本上达不到。调温范围都没有这个温度。

网友:
家用空调修改室内温控探头阻值,应该可以。再就使用普通不是变频的空调内风机和外机压缩机接电用温控器控制就行,不过需要多充一些氟利昂,计算冷量平衡。

网友:
低过十度,还这要开空调,商用还是民用?商用数量大可订造啊。

网友:
自己做控制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