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换led灯板贴片灯珠

楼主(2020-02-08):
从图中可以清楚的看出灯珠芯片大的,质量一定不差。芯片小的基本半年就坏了。

用的是三安换的。

这个灯板最后两个贴片没有换前几天就知道两个没换的坏了无法点亮,现在全部都换完了,用了两个草帽灯珠替换。

网友A:
我有好的灯盘可以拍,一个2元,20个包邮。

网友:
草帽led功率不对,换上绝对一会就坏了

网友:
草帽led一般就20ma,换上会很快烧毁,还不如直接短接使用。没有贴片,也可以用led灯珠代换

网友:
一定要换规格一样的才耐用

楼主:
零时用用,贴片的用完了,肺炎时期快递又不发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好的灯盘可以拍,一个2元,20个包邮。

2元成本都不够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2元成本都不够吧

我的是拆机的,东西很不错。电源坏了而已6500K的

网友:
坏1-2个灯珠可以换一下,多了只能放一边当配件了

换灯珠要找差不多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