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货怎么没有pwm芯片?

楼主(2020-02-08):
16V开关电源,有431有光耦,为什么没用pwm芯片?

网友A:
翻过来看看是不是在后面贴片

网友B:
分立件不奇怪。少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过来看看是不是在后面贴片

没在后面,后面什么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立件不奇怪。少见了。

没有pwm怎么调节占空比来稳压呢?

网友:
应该是反激RCC,随着负载的变化,工作频率也在变

网友:
rcc电路 便宜的充电器都是这设计的,最常见于5v山寨手机充电器

网友:
楼上说了 常见垃圾充电器 电流一般低于500ma  除了便宜还是便宜 效率非常低 发热严重

网友:
1300X系列的NPN+PNP组合做的初级没有PWM很正常 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