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中央空调风机电源线短路简单修复

楼主(2020-02-08):
前几天开始上班,一开空调,就跳闸,放假值班都正常呀,怎么开始上班就来这一出。不管在哪个档都跳,确定是空调电路出问题了,报水电维修人员。

别人来的倒是及时,但好像不大会弄,在全屋进线配电箱那儿捣鼓半天,说是漏电,肯定搞不出什么明堂来。在我的一再提议下,才开始从空调电机那儿排查。果然,墙里线短路,不是电机短路。一句话,修不了,只有跑明线,而且没有材料。得,另外再找小维修工,这大过年的,又是疫情期,肯定找不到呀,单位的事,你就耐心等下去吧。

由于是顶楼,以前跑过水,墙里电线出问题也免不了,整个屋里的电去年就改了明线,维修工偷懒,风机线没有改。想撑几天到了正常期再找维修工,奈何办公室里两个美女冷呀,北方的,没暖气不行的,唉,还是亲自上阵吧。

花了半天时间修复。既然短路,甩开短路的线,有一个档也行呀。但想不明白为什么每个档都跳。后来通过画图,倒也算明白了,修复比较简单,断开短路的线就行,三档变两档,最高档没有了,调整了一下线序,弄成最小档和最大档,就这样过日子吧。。

上图。

楼主:
由电机上面的图可见,三个档的线圈不是独立的呀,是不是风扇电机都是这样的呀,如果是独立的话,一开始另外两个档就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A:
中央空调吗?不会和其他房间换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央空调吗?不会和其他房间换风吧

好像不会吧,就是两根管子并联到各个房间,夏天凉水冬天热水,然后有个蒸发器用电机风扇吹风就行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不会吧,就是两根管子并联到各个房间,夏天凉水冬天热水,然后有个蒸发器用电机风扇吹风就行呀。 ...

不知道呢,看是新闻还是哪里说的,不让开中央空调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不会吧,就是两根管子并联到各个房间,夏天凉水冬天热水,然后有个蒸发器用电机风扇吹风就行呀。 ...

会不会是其他的会串风的情况啊,咱也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其他的会串风的情况啊,咱也不清楚

你说的那种应该和这种不一样,那种应该是新风系统,风道通向各个屋,而不是这样靠散热或者蒸发。

网友B:
一个档位漏电,去除一个档位了.其实也够用 不用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档位漏电,去除一个档位了.其实也够用 不用跑线

是的,先就这么用着了,只是刚开始时不大明白电机线圈接线,以为三档都是独立的,在任何一个档都跳,找不到头绪。

网友:
呵呵,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这种电机绕组都是公用的,不是独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