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宅家发存货-3# 拆个德国进口的道闸电机(Magnetic Autocontrol MHC-134A-E701)

楼主(2020-02-08):
tb上一百多块钱淘来的,说是没用过的进口货,有点小贵,拆了看看值不值

整个电机都是金属的,齿轮箱中间黑色的是涂了黑漆的铁齿轮圈,右下角是铝合金材质的控制盒,整体重量2kg多,份量非常足

轴上还套着保护套,但机身有磨损,可能是库存产品或者新机器上拆下来的。看这标签就知道不简单,还有这三个航空插头,盲猜是CAN总线控制的
电机外壳还贴了当心高温的标志

电机生产商为Magnetic Autocontrol,德国企业,现在改名叫Magnetic-Access,专门生产道闸和安全闸门的,就是地铁、高铁站检票进站的那种闸门

仔细看看这个标签,有用的数据如型号、电压、转速、扭矩等标在最显眼的位置
减速比35:1、产地德国、生产日期2017年第43周、电压24Vdc、输出扭矩0.6牛米、转速1000转,后三项应该是电机自己的指标,那么加上35倍减速之后输出扭矩就达到21牛米,能勉强拉动空载的三轮车了吧?
其他对一般用户没啥用的信息如序列号、批次、生产日期等用条形码和二维码表示,简洁利落,就喜欢这样的标签

三个航空插,两两之间还有指示灯

出轴为德国LFD轴承,型号6003RS,17*35*10mm密封型深沟球轴承
tb上好像没有LFD的这个型号,查了一下进口牌子如欧系FAG、SKF、BKD等和日系NMB、NSK、KOYO等的价格(不考虑国内生产的),日本产地正品价格都在10元以上,欧洲产地的轴承普遍高于15元

出轴为10mm带键,轴上用卡簧卡住防止松动,面板上4个大孔里面是固定减速箱的螺丝,4个小孔是M4螺纹孔

拆开减速箱看看,里面都是黄色半透明的润滑脂,没有发黑,说明电机几乎没有使用过。减速箱内部是二级行星齿轮组行星齿轮里面都套着滚针轴承,这做工用料不一般啊,减速箱的设计力矩应该远大于21Nm.

这是留在外壳内的两个齿轮,可以看到外壳是整体CNC加工成型的,内圈的齿不太清楚,应该是插齿工艺?减速箱外壳非常厚重,材质应该是铁或者不锈钢

看看这个滚针轴承,每层3个一共6个

外壳带着里面的齿轮组一起取下来

剩下一个电机,注意这里有一个薄铁圈垫在行星齿和减速箱底壳之间,防止齿轮在运行过程中与底壳的螺丝孔发生碰撞,细节之处见用心

先把行星齿轮组叠起来

再小心调整位置,装回到外壳里

拿走薄铁片可以看到固定电机的4颗螺丝,有一颗被埋在润滑脂下面了

松开4个内六角M4螺丝

减速箱底壳拿下来了,在底壳跟电机轴承台阶接合的地方有个橡胶垫圈,应该是为了防止潮气入侵以及防止润滑油脂渗出

这是减速箱的所有螺丝

其实现在看到的这一层并非电机的上盖板,而是控制盒与电机固定的面板,三颗内六角M4螺丝固定

松开了,现在可以看见控制盒跟电机之间的电气连接方式,是用的接插件

取走控制盒

这是无刷电机的连接端子,所有插针都是镀金的,开口外圈为发泡橡胶材质的密封圈,一开始猜测电机是外置驱动的无刷电机,三根粗针是UVW相,其他细针是霍尔传感器和可能存在的编码器的线,但最后发现电机内部另有乾坤

看下电机的样子,是来自ebmpapst的外转子无刷电机,价值不菲的高级货

没想到啊,这一块是双层的,做工过于精致了

看看连接器,外壳材质>PCT-GF30-FR<,PCT塑料+30%玻纤+FR阻燃添加剂,16年7月生产

控制盒里面的电路板,就这??只有个单片机,没见到功率部分啊,难道控制盒里是驱动前级,功率部分在电机里?
不过话说回来控制板的工艺非常高级,是多层沉金工艺并且是软硬混合板,特殊工艺,价格昂贵,不是生产低端产品的普通小公司负担的起的,这也体现了这个电机的潜在价值

看样子不是,电机是自带驱动的,外面的板子应该只是单纯的控制板而已

网友A:
可以用吗,感觉不能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吗,感觉不能用吧?

查不到电机的数据手册,要用只能拆开来直接接线圈

网友B:
减速齿轮的结构很像充电钻上的。ebm的品牌可不便宜,拆机风扇一般好几十到一百多元。

网友:
谢谢分享,做工、用料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速齿轮的结构很像充电钻上的。ebm的品牌可不便宜,拆机风扇一般好几十到一百多元。 ...

是的,充电钻也是行星齿轮,ebm电机是好东西,可惜一时间用不上,目前最有用的就是那个减速箱

网友C:
德国佬的东西不是光靠吹出来的,愿我们也出现几个认真干活的公司,少几个小米百度联想之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德国佬的东西不是光靠吹出来的,愿我们也出现几个认真干活的公司,少几个小米百度联想之流 ...

辩证的看吧德国佬的东西不全好,小米联想有些东西也挺香的,百度这样的越少越好

网友(2020-03-31):
这种电机是地铁里用的,有人需要吗,我这里有一批此电机,全新可用,可以加我v1678264181

网友:
是不错,精制工艺,看看国内的电动工具,真是都没法看了。

网友:
这些机电产品,俺还不太了解;可看了大佬的拆机图片和讲解,好像也看出点门道了。做工真的不错,防潮防水,润滑等,不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