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笔记本 VGA HDMI 切换 简易方法

楼主(2020-02-08):
笔记本是宏碁 V3-471,有VGA HDMI接口,问过客服,也试了,两个不能同时显示,一个有输出,另一个必然没有输出。我想问的是,假如我连接两个显示设备,间隔使用两个接口,这种切换除了关闭另一个的电源,使用软件可以实现输出切换吗?谢谢!

网友A:
不知道哦,
你可以找个HDMI,一进两出,切换器,即可

网友B:
说下cpu型号,大概看了下,此型号机器的不同版本,有的cpu只支持单屏扩展输出,至于能不能软件切换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下cpu型号,大概看了下,此型号机器的不同版本,有的cpu只支持单屏扩展输出,至于能不能软件切换就不清楚 ...

你好,是i5 2450M,核显,能再接一个显示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哦,
你可以找个HDMI,一进两出,切换器,即可

嗯,现在手头没有,就是有一根多余的vga线,

网友:
2楼是最靠谱的办法了

网友:
win7下可以设置将画面输出到笔记本自带屏幕还是外接扩展屏幕,外接多个屏幕的话还没遇到过,个人感觉只要系统识别了,应该是可以软件切换的

网友C:
有肯定是有的,问题是你没带那个按键你想弄出来就不容易了。
我的三星显示器有那个键,可以在VGA跟DVI之间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肯定是有的,问题是你没带那个按键你想弄出来就不容易了。
我的三星显示器有那个键,可以在VGA跟DVI之间 ...

是,但感觉还不太一样,你的是输入选择,我这个是输出选择,不行,明天我再问问工程师吧。

网友:
hdmi转VGA,现在10块钱一根

网友:
台式机的核显可以有多屏输出的,要BIOS中打开相应功能,而有的主板干脆就没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