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问问各位大佬,电磨选啥品牌?

楼主(2020-02-08):
目前用的调速电磨主要用于车珠子,给珠子改型,抛光,不太适合干比较粗的活。
想问问各位大佬,电磨选啥品牌?带调速和琢美同档次的,听说琢磨故障率有点高,多谢。

网友:
干粗活那不是什么都行?干精细活就别电磨了,牙机不错

网友:
台磨加软轴,价钱不贵,电磨能干的它能干,电磨不能干的它也能干。

网友:
固定不动的话,电主轴更合适更耐用。配变频器使用。价格略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