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的功率怎么计算?

楼主(2020-02-08):
请教一下大家,如果一款LED灯写着功率5瓦,那么是驱动和发光二极管一起的功率是5瓦,还是单单发光二极管的功率是5瓦?
谢谢

网友:
哪里发光算哪里呀。。

网友:
看商家了,我测过一个射灯,标的是3w,就是整个灯,包括驱动一起3w。驱动本身空载是0.7w

网友A:
额定功率是电路装配时的主要参数,所以我觉得就是从电源吸取的功率~即控制器功率+灯功率,至于控制器功率/灯功率/光功率这些是标示灯的效率(品质)的参数,不会是额定功率。

网友:
不用纠结这个吧,假设驱动效率为100%,你说的都是一样的,除非驱动效率较低,输入和输出功率才有较大差别

网友:
一般指整灯功率

网友:
六楼讲的对,一般卖的LED灯的铭牌上标的是LED灯的额定功率;那个驱动块或者恒流源要满足这个灯的功率需要,否则这灯要么点不亮,要么会烧坏,是和LED灯配套的开关电源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定功率是电路装配时的主要参数,所以我觉得就是从电源吸取的功率~即控制器功率+灯功率,至于控制器功率 ...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