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论坛里买的飞利浦HX6160电动牙刷 原来是翻新的

楼主(2020-02-08):
飞利浦HX6160 论坛里以前经常看到,以前拆过充电器也是假的,主机用了一年了吧,这几天突然就没力了,查了坛友经验后给拆了修修,看到里面有很多修过的痕迹,不多说了了看图吧!

网友:
看来商家都不傻啊

网友A:
就是京东买也不贵啊,入门的6系列200多。
你多少钱买的,几十就不亏,上200就血亏

网友:
我在京东买的用三四年了还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京东买也不贵啊,入门的6系列200多。
你多少钱买的,几十就不亏,上200就血亏 ...

论坛有个卖的130,我也买了,还没拆

网友:
可能是厂家返修的

网友B:
型号是9160,我也买了,原来这么坑呀

网友:
都是这么焊接的 线圈全是手工焊接 你多看几个帖子就知道了

网友:
货色不是假的,翻新就难说了。我拆过几个型号的都是这种结构

网友:
京东三百来买新的,保两年,坏了换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型号是9160,我也买了,原来这么坑呀

不坑 挺好的 做工在电动牙刷界数一数二 正品拆开都是这样 飞利浦电机还是自己开发的 很有劲

网友:
我有一个也是网上买的,其他哪里都好就是电池用了1年多就完蛋了,自己买了两节14450电池换上就满血复活了。

网友:
可能局部照片没拍清晰,没看到翻新

网友:
没看出来那里有翻新痕迹,楼主火眼金睛

网友:
我修过上百个各种型号飞利浦牙刷  这个线圈焊点完全没问题 飞利浦都是手工焊接的 翻新不好判断但是应该没有修过 飞利浦坏一般都是进水腐蚀电路板开关 又或是摔到导致电机磁铁位置变动  电路板没动过 就肯定没修过

网友:
还没用过电动牙刷有机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