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请问下像这种活头的棘轮扳手在工作中用的多吗?

楼主(2020-02-08):
自己平时修个东西什么的偶尔会用到普通的呆扳手,最近对工具比较感兴趣,想更新一下自己的工具,请问这种活头的棘轮扳手相比普通的呆扳手在实际工作中有什么优缺点呢?自己有棘轮大飞套筒和棘轮螺丝刀,平时使用的很少。。。

网友:
绝对不多,全部已用电动。
而且电机还要是无刷电机的。

网友:
能立起来或者斜着拧

网友:
普通扳手比较实用,电动的体形过大实用性低

网友:
也没有几个钱,没事玩呗

网友:
买来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亲身体验 需要特别用力的就算了吧  那玩意受力大了就打滑 我玩坏了两个世达了

网友:
固定头的棘轮好用些,活动头的容易坏

网友:
不多,活动扳手用的多些。不搞太多的机械维修一般用不到。呆板有个好处就是比较薄,有的地方要用到薄扳手。

网友:
那个活动头的扳手你知道多少钱一个吗?以前单位采购的话,100多块钱一个,当时买的10mm开口的。家用的话开口呆扳手就好,最好两头尺寸不一样的那种。

网友:
这种修汽车偶尔会用。汽车里面空间局促,有些时候这种能弯的扳手方便。冲击扳手也是有用的,有些顽固螺丝,并不方便使用加长的力臂硬扳。

网友(2021-07-20):
很多地方放不进,头太大了

网友:
你可以买个凯尼派克的钳式扳手

网友:
个人感觉这玩意没多大用处,能用上这玩意的地方肯定可以用电动扳手,电动扳手用不上的地方这玩意也肯定用不了,建议买开口棘轮扳手,那个比较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