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进来看看 家里有个AP 不知道登录默认密码

楼主(2020-02-08):
家里有个AP 不知道登录默认密码简单的都试了   也不知道什么系统

网友A:
机器型号没看到,从网卡mac判定是台北亚旭电脑股份有限公司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型号没看到,从网卡mac判定是台北亚旭电脑股份有限公司的产品。

谢谢没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型号没看到,从网卡mac判定是台北亚旭电脑股份有限公司的产品。

师傅你在看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师傅你在看一下

另一个登录页面一样不知道什么系统的  资料收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网桥

能刷固件吗

网友:
一般都是admin

网友(2020-07-08):
估计9531芯片机会比较大

网友:
5g网桥以后还能用用,就是300M的速率偏低,应该是802.11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