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stc15f104w 6LED蓝色萤火虫

楼主(2020-02-08):
平时看到的萤火虫大多是黄绿色的

但还有一种萤火虫,蓝色的。

是不是觉得蓝色的萤火虫更好看?
那就用单片机制作一个。
用stc15f104w 8脚单片机来做一个6led蓝色萤火虫瓶。当然也可以用同样用这个单片机,采用查理复用来实现6个脚驱动更多led,但编程更麻烦。也可以用stc15w204s 16脚封装来做,那个单片机宽电压,就比stc15f104w贵两毛钱。
接线就是6个i/o 口接led正极,负极都接地,不用限流二极管,因为上拉最多10mA,led受得了。如果觉得暗,自己在程序里改推挽输出,强上拉20mA,要加限流电阻
下面开始制作

准备漆包线和led

贴片发光二极管焊在漆包线上

焊6个

一小块洞洞板,上面一个8pin芯片座

焊上led

背面

找一个果酱玻璃瓶

瓶盖贴胶带绝缘

一截usb线

瓶盖钻孔

穿线

固定

里面

装好,不错吧

亮灯

很省电 7mA

关灯效果,不错吧。程序见下一楼

楼主:
程序我写了一个,只是能用,非常繁琐,大家见效了。
用一个定时器产生一个小定时,到了就计数,然后调整占空比来实现呼吸,每个led频率不一样来实现不同步的随机
还有一个定时器用来切换模式,随便写了两个模式,各50秒左右,一个是单个亮,一个是6个各自频率呼吸

#include <stc15.h>
#define ufloat unsigned floa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0  200
#define s1  130
#define s2  145
#define s3  174
#define s4  160
#define s5  190                 //设置每个呼吸时间长度

uchar z0,z1,z2,z3,z4,z5, t0,t1,t2,t3,t4,t5;
bit flag1, flag2,flag3,flag4,flag5,flag6,flag7,flag8,flag9,flag10,flag11,flag12;        //flag1 3 5 7 9 11占空比标志位, flag2 4 6 8 10 12占空比方向标志位(0自增, 1自减);
int a=0,b=0,d;

sbit led0 = P3^0;        //输出口;
sbit led1 = P3^1;
sbit led2 = P3^2;
sbit led3 = P3^3;
sbit led4 = P3^4;
sbit led5 = P3^5;
void init ();
void display ();
//***************1ms延时@12mhz***************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
        unsigned int i;
        while(c--!=0){
                 for(i=0;i<600;i++);
                }
}
//***************延时程序**************************
void delay1(unsigned int f){
        while(f--!=0){
        }
}
/*****************定时器2中断*******************/
void timer2(void) interrupt 12
{
         T2H  = 0;
         T2L  = 0;
                 a++;
                 if(a==10000){
                    b++;
                        a=0;
                        if(b==2){b=0;}
                }
}

int main (void)
{
         init();
         while (1)
         {
                 if(b==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display ();                        //演示模式1
   }
                 if(b==0){
                      ET0  = 0;                        //关定时器0中断;                       //以下都是演示模式2
for(d=0;d<1000;d++){
        P3=0x01;
        delay1(d);
        P3=0x00;
        delay1(1000-d);
}

for(d=1000;d>0;d--){
        P3=0x01;
        delay1(d);
        P3=0x00;
        delay1(1000-d);
}

for(d=0;d<1000;d++){
        P3=0x02;
        delay1(d);
        P3=0x00;
        delay1(1000-d);
}

for(d=1000;d>0;d--){
        P3=0x02;
        delay1(d);
        P3=0x00;
        delay1(1000-d);
}

for(d=0;d<1000;d++){
        P3=0x04;
        delay1(d);
        P3=0x00;
        delay1(1000-d);
}

for(d=1000;d>0;d--){
        P3=0x04;
        delay1(d);
        P3=0x00;
        delay1(1000-d);
}

for(d=0;d<1000;d++){
        P3=0x08;
        delay1(d);
        P3=0x00;
        delay1(1000-d);
}

for(d=1000;d>0;d--){
        P3=0x08;
        delay1(d);
        P3=0x00;
        delay1(1000-d);
}

for(d=0;d<1000;d++){
        P3=0x10;
        delay1(d);
        P3=0x00;
        delay1(1000-d);
}

for(d=1000;d>0;d--){
        P3=0x10;
        delay1(d);
        P3=0x00;
        delay1(1000-d);
}

for(d=0;d<1000;d++){
        P3=0x20;
        delay1(d);
        P3=0x00;
        delay1(1000-d);
}

for(d=1000;d>0;d--){
        P3=0x20;
        delay1(d);
        P3=0x00;
        delay1(1000-d);
}

                        }
        }
         return 0;
}
/**********----------**********/
void init ()                                //初始化子函数
{
         TMOD = 0x01;                        //定时器0模式;
         TH0  = (65536-50)/256;        //附高8位初值(0.05ms);
         TL0  = (65536-50)%256;        //附底8位初值(0.05ms);
         EA   = 1;                        //开总中断;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开启定时器0;
            AUXR |= 0x04;                //定时器2时钟1T模式
                T2L = 0x00;                //设置定时2初值
                T2H = 0x00;                //设置定时2初值
                AUXR |= 0x10;                //定时器2开始计时
                IE2 |= 0x04;        //定时器2允许中断

}
/**********----------**********/
void display ()                                //占空比子函数;
{
//*******************************led0*********************************//
                 if (flag1 == 1)                        //占空比标志起始;
         {
                 flag1 = 0;                        //复位占空比标志位;
                 if (flag2 == 0)                //占空比自增标志;
                 {
                         z0++;
                         if (z0 == s0)        //占空比最大值;
                         {
                                 flag2 = 1;        //占空比进入自减标志位开启;
                         }
                 }
                 else                                //占空比自减开始;
                 {
                         z0--;
                         if (z0 == 0)                //占空比最小值;
                         {
                                 flag2 = 0;        //占空比进入自增标志位开启;
                         }
                 }
         }
//*******************************led1*********************************//
            if (flag3 == 1)                        //占空比标志起始;
         {
                 flag3 = 0;                        //复位占空比标志位;
                 if (flag4 == 0)                //占空比自增标志;
                 {
                         z1++;
                         if (z1 == s1)        //占空比最大值;
                         {
                                 flag4 = 1;        //占空比进入自减标志位开启;
                         }
                 }
                 else                                //占空比自减开始;
                 {
                         z1--;
                         if (z1 == 0)                //占空比最小值;
                         {
                                 flag4 = 0;        //占空比进入自增标志位开启;
                         }
                 }
         }
//*******************************led2*********************************//
                  if (flag5 == 1)                        //占空比标志起始;
         {
                 flag5 = 0;                        //复位占空比标志位;
                 if (flag6 == 0)                //占空比自增标志;
                 {
                         z2++;
                         if (z2 == s2)        //占空比最大值;
                         {
                                 flag6 = 1;        //占空比进入自减标志位开启;
                         }
                 }
                 else                                //占空比自减开始;
                 {
                         z2--;
                         if (z2 == 0)                //占空比最小值;
                         {
                                 flag6 = 0;        //占空比进入自增标志位开启;
                         }
                 }
         }
//*******************************led3*********************************//
            if (flag7 == 1)                        //占空比标志起始;
         {
                 flag7 = 0;                        //复位占空比标志位;
                 if (flag8 == 0)                //占空比自增标志;
                 {
                         z3++;
                         if (z3 == s3)        //占空比最大值;
                         {
                                 flag8 = 1;        //占空比进入自减标志位开启;
                         }
                 }
                 else                                //占空比自减开始;
                 {
                         z3--;
                         if (z3 == 0)                //占空比最小值;
                         {
                                 flag8 = 0;        //占空比进入自增标志位开启;
                         }
                 }
         }
//*******************************led4*********************************//
        if (flag9 == 1)                        //占空比标志起始;
         {
                 flag9 = 0;                        //复位占空比标志位;
                 if (flag10 == 0)                //占空比自增标志;
                 {
                         z4++;
                         if (z4 == s4)        //占空比最大值;
                         {
                                 flag10 = 1;        //占空比进入自减标志位开启;
                         }
                 }
                 else                                //占空比自减开始;
                 {
                         z4--;
                         if (z4 == 0)                //占空比最小值;
                         {
                                 flag10 = 0;        //占空比进入自增标志位开启;
                         }
                 }
         }
//*******************************led5*********************************//
        if (flag11 == 1)                        //占空比标志起始;
         {
                 flag11 = 0;                        //复位占空比标志位;
                 if (flag12 == 0)                //占空比自增标志;
                 {
                         z5++;
                         if (z5 == s5)        //占空比最大值;
                         {
                                 flag12 = 1;        //占空比进入自减标志位开启;
                         }
                 }
                 else                                //占空比自减开始;
                 {
                         z5--;
                         if (z5 == 0)                //占空比最小值;
                         {
                                 flag12 = 0;        //占空比进入自增标志位开启;
                         }
                 }
         }

}
//*****************************定时器中断****************************//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65536-50)/256;
         TL0  = (65536-50)%256;
         t0++;
                 t1++;
                 t2++;
                 t3++;
                 t4++;
                 t5++;

//*******************************led0*********************************//
         if (t0 <= z0)        //未到占空比数值输出为0;
         {
                 led0 = 1;
         }
         else
         {
                 led0 = 0;        //到达占空比数值输出为1;
         }
         if (t0 == s0)        //一旦到达总周期,动态计数器t0累加值清零,进入下个循环;
         {
                 t0    = 0;
                 led0   = 0;
                 flag1 = 1;        //占空比标志再次开启;
         }
//***********************************led1**********************************//
                 if (t1 <= z1)        //未到占空比数值输出为0;
         {
                 led1 = 1;
         }
         else
         {
                 led1 = 0;        //到达占空比数值输出为1;
         }
         if (t1 == s1)        //一旦到达总周期,动态计数器t0累加值清零,进入下个循环;
         {
                 t1    = 0;
                 led1   = 0;
                 flag3 = 1;        //占空比标志再次开启;
         }
//**********************************led2***********************************//
                 if (t2 <= z2)        //未到占空比数值输出为0;
         {
                 led2 = 1;
         }
         else
         {
                 led2 = 0;        //到达占空比数值输出为1;
         }
         if (t2 == s2)        //一旦到达总周期,动态计数器t0累加值清零,进入下个循环;
         {
                 t2    = 0;
                 led2   = 0;
                 flag5 = 1;        //占空比标志再次开启;
         }
//*********************************led3**************************************//
                 if (t3 <= z3)        //未到占空比数值输出为0;
         {
                 led3 = 1;
         }
         else
         {
                 led3 = 0;        //到达占空比数值输出为1;
         }
         if (t3 == s3)        //一旦到达总周期,动态计数器t0累加值清零,进入下个循环;
         {
                 t3    = 0;
                 led3   = 0;
                 flag7 = 1;        //占空比标志再次开启;
         }
//*******************************led4*********************************//
                 if (t4 <= z4)        //未到占空比数值输出为0;
         {
                 led4 = 1;
         }
         else
         {
                 led4 = 0;        //到达占空比数值输出为1;
         }
         if (t4 == s4)        //一旦到达总周期,动态计数器t0累加值清零,进入下个循环;
         {
                 t4    = 0;
                 led4   = 0;
                 flag9 = 1;        //占空比标志再次开启;
         }

//*******************************led5*********************************//
                 if (t5 <= z5)        //未到占空比数值输出为0;
         {
                 led5 = 1;
         }
         else
         {
                 led5 = 0;        //到达占空比数值输出为1;
         }
         if (t5 == s5)        //一旦到达总周期,动态计数器t0累加值清零,进入下个循环;
         {
                 t5    = 0;
                 led5   = 0;
                 flag11 = 1;        //占空比标志再次开启;
         }

}

网友A:
断断续续学了十年了  ,  08年买的锐志51开发板,到现在还只是会点灯 ,    可能跟我只有初中学历有关吧

网友B:
没有用老干妈的瓶子,差评

网友C:
有意思,电路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程序我写了一个,只是能用,非常繁琐,大家见效了。
用一个定时器产生一个小定时,到了就计数,然后调整占 ...

牛掰,,谢谢分享,有空仿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意思,电路呢?

我上面描述了,8脚单片机vcc gnd接电源正负极,6个i/o口接6个led正极,负极统一接g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用老干妈的瓶子,差评

太辣,没吃那玩意

网友D:
什么软件,怎么烧录的,说详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软件,怎么烧录的,说详细点,

keil4软件写程序,用stc-isp软件烧录,用usb转ttl连接单片机烧写

网友:
引用 楼主:
keil4软件写程序,用stc-isp软件烧录,用usb转ttl连接单片机烧写

多谢,哈哈

网友:
不拍个视频供欣赏欣赏嘛

网友:
说起来,我手里STC的还不少,15w104,208,都有,就是没有心思搞,天天心里乱糟糟的

网友:
该录个视频看看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断续续学了十年了  ,  08年买的锐志51开发板,到现在还只是会点灯 ,    可能跟我只有初中学历有关吧 :l ...

我也一样

网友E(2020-04-29):
大神,,我想仿制一个  有什么方法可以驱动更多的灯吗

网友:
线稍微粗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神,,我想仿制一个  有什么方法可以驱动更多的灯吗

换多脚单片机 什么14脚 20脚 40脚,或者用查理复用,不过那样编程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