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字库拆掉点了怎么办

楼主(2020-02-08):
拆小米4的字库的时候,没用好劲,把芯片给拽掉点了,这个脚位有什么功能查了半天也没有查到,哪位大神帮忙看一下这个脚是干什么的,有没有用,芯片还有没有救?

网友:
一般容易掉点的都是空点 ,先焊上试试

网友:
淘个新的罗。

网友:
用万用表的蜂鸣档一端接铁皮一端测主板上对应的点位 看看有没有阻值 两支表笔对调测一次 如果都没有阻值或者有蜂鸣即为空点或对地点 可以忽略

这个办法可以粗略的判断一下 并不是十分准确 如果要确切的判断也可以用显微镜看一下芯片上这个点下面有没有断点 不过没有显微镜就没办法了

建议是直接植锡装回听天由命 大不了网上再买个字库装上 比较简单

网友:
另外如果芯片掉点处能观察到断点 即此点有用的话 可以飞线盘圈修复 但是要求手工比较高 不如买一个来的简单

网友:
不知道怎么玩, 帮顶

网友A:
网上找的。 莫说俺盗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找的。 莫说俺盗图。。。

这么多的空点呀,看来还有优化空间,

网友:
这个是通用的定义, 具体最好还是搜芯片编号, 每家芯片厂各代芯片可能加 定义。。。

网友:
看图中定义是空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