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修个400合一小掌机不定期复位故障

楼主(2020-02-08):
淘宝上40几块的小掌机,游戏挺多,去掉重复估计也有60~70个吧。

有个烦人的故障,就是开机后不定期复位到主菜单,和按复位键效果一样。

一开始只是少数几个游戏会这样,现在是开机后每几秒就复位一次。

原本解决方法是连上充电线充电,只要有线连着就不会出现了。

今天拆开看看,发现复位键边上有个小电容,是不是这玩意造成的?拆掉试试,修好了。也不知道这个破电容是干啥的,反正现在很正常。

网友:
应该是电池电压低,引起重启,供电不足故障

网友:
就是那个小电容漏电了........完全可以不要。

网友:
那个小电容本来是防止这种问题的,是损坏漏电了才这样的

网友A:
我也有一个过年想玩一下接到电视上,插上那条视频线,小游戏机就黑屏(LCD上有影,但是没有背光),且电视没啥反应
但是,吧游戏机这头的多芯插头稍微往外拔一点就没问题,请问坛友有这个毛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过年想玩一下接到电视上,插上那条视频线,小游戏机就黑屏(LCD上有影,但是没有背光),且电视 ...

这本来就是要黑屏的啊,都转电视上看了还要显示在下面浪费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本来就是要黑屏的啊,都转电视上看了还要显示在下面浪费电

关键是,插到底连接到电视上电视也没画面,得稍微往外拔一点

网友:
17毫米长的插头,插到15毫米的孔里,也许是这个原因。

网友:
小电容是上电复位用的,通电的一瞬间把复位线电位拉低,等电容充满电,电位就恢复了,实现一个短暂的低脉冲

网友B:
怀疑是电池内阻大了,鼓包了,在玩HI的时候就可能重启,或者喇叭给带得突然电压低到重启的边缘了,所以充电的时候没事
拆复位电容纯属侥幸,不是那么回事。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有一个同样的,以前都没有怎么玩,现在宅在家,天天玩。

网友C:
这个游戏机十字方向键会误触,把中间的那个小柱子上套一段笔芯或吊水的皮管子,使棒棒延长1mm左右即可解决。

所有按键下面贴两层电工胶带,可以提升按键手感。

我的喇叭换成老山寨机那种震动喇叭,手感超级棒,音乐极具动感。
最后说一下,游戏从313开始重复,实际游戏至少300个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是电池内阻大了,鼓包了,在玩HI的时候就可能重启,或者喇叭给带得突然电压低到重启的边缘了,所以充电 ...

崭新的电池,哪来的鼓包,充一次电玩好几个小时。楼主也不是瞎子,有没电,万用表一测怎么会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游戏机十字方向键会误触,把中间的那个小柱子上套一段笔芯或吊水的皮管子,使棒棒延长1mm左右即可解决 ...

方向键的确不好用,中轴套笔芯我也有试过,长度很不好把握,稍长半毫米就得按很重,短了又没效果,只能在中间找平衡。要是还有一套AB键就好了,换上去做方向键比这种固定式方向键好很多

网友:
一直都想搞一个这种硬封的…

网友(2020-07-04):
我的喇叭换成老山寨机那种震动喇叭,手感超级棒,音乐极具动感。
最后说一下,游戏从313开始重复,实际游戏至少300个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