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自己做口罩

楼主(2020-02-08):
外面买不到,自己做几个口罩用用,
材料黑色和白色的无纺布,松紧带
白色裁成32*19厘米大小,
黑色裁成16*19大小,
然后白色折叠把黑色包裹在里面
缝纫机缝出皱折,安装上松紧带
在鼻子位置剪出一个小孔,
在两层无纺布中穿入铜丝或焊锡丝
我是用的含银焊锡丝两折穿入
这个主要是贴合鼻子,减少眼镜片水汽,
做完测试,满积1厘米厚自来水2分钟
下面不漏,底层干燥,
应该可以实用,准备做10个替换清洗使用,
5个做三层,5个四层
PS:我是中年男的

无纺布和松紧带

无纺布和松紧带

缝纫机

缝纫机

做好得口罩

做好得口罩

网友:
没无纺布可用湿纸巾,买几包洗干净,凉干在车,焊锡丝好主意。

网友:
不知道能有多少效率。

网友:
流弊克拉斯

网友A:
楼主的衣车很别致哦。可以调速的?

网友:
没有塑料外皮?好像少点。

网友B:
这个是一次性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一次性的吗?

反复用的,我是准备这样,回家就直接用热水清洗,洗手洗脸洗口罩,然后挂阳台上,等下次出去用,10分钟做一个,有个10来个轮换也够用了,现在我做的都是4层的,

网友:
只要密度够,挡住飞沫就有效果。象棉布挡不住飞沫无效。

网友:
没有防水性的外罩,达不到防菌的效果啊。

网友:
不知道是使用的亲水的还是憎水的无纺布

网友:
吸附病毒靠的是静电

网友:
附病毒靠的是静电

网友:
这是应付式的口罩,戴着了起码可以出门

网友C:
材料哪里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衣车很别致哦。可以调速的?

只要是缝纫机都可以调速的,我这台用了10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材料哪里来的?

无纺布是以前有个沙发底布坏了,
不修好卖不出去,买一点运费也不合算,
就各种克数的都买了几米,
现在正好可以用,小克数的比较好,
太厚的就和购物袋那种就不能做口罩,
实际测试三层就能积水不漏,
大家都说不咋样,
我现在做的是4层和5层的口罩,
熟练了10分钟就能做一个,
做个10多个就够用了,
实际使用我发现防毒面具太闷,
里面会有积露,
好的口罩比如N90的也太闷,
还是一次性的比较好用,
但是买不到,我这是做的加强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复用的,我是准备这样,回家就直接用热水清洗,洗手洗脸洗口罩,然后挂阳台上,等下次出去用,10分钟做 ...

专家说了,一次一个口罩,放个七天,等口罩上的病毒饿死了,又可以重新戴了,不需要洗。

网友:
口罩自己做  要多少有多少

牛人 ~~~~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复用的,我是准备这样,回家就直接用热水清洗,洗手洗脸洗口罩,然后挂阳台上,等下次出去用,10分钟做 ...

太阳晒,  微波炉  杀死生命,  动物都灭了, 还怕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