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富士S304长焦数码相机屏幕偏振膜坏了,应急维修

楼主(2020-02-08):
我在老家放了一部富士s304长焦数码相机,这个相机我是在2012年购买的二手货,
但相机是2002年上市的,也就是说到我买他时,它已经使用了将近10年了,实打实的老古董

(摄于 2012-11-01)

*当时还用它在论坛用它拍摄过几次拆机帖图片,
因为焦段问题,微距很差,所以之后的拆机帖
都改成用iPhone或者卡片相机去拍摄,
像素更高拍的清楚,后期裁剪放大什么也不用那么麻烦
关键是体积小容易一手拆一手拿着拍

这个相机由于保存问题,
屏幕偏振膜出现缩皱,已经显示不清楚了

偏振膜我是用钓鱼线慢慢割下来的,没有伤到屏幕的显示部分

这个屏幕还是LCD屏,但光源和现在LCD不同,
更像之前的笔记本电脑屏幕,里面有个长条灯管一样的东西发光,
所以,这个屏幕厚度和边框的宽度都十分夸张

缩皱的位置在中间,之前有台佳能A700也是这个问题。。。
不过那台相机我是换了偏振片修好了的
这台不一样......

去掉偏振膜后,屏幕就显示不出东西来了
本来是可以在网上买一张偏振膜替换的,
现在正在爆发疫情,很多快递都停运了,
那么有没有一个不用网购,也能修复的应急办法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的.....
像这种小一点的显示屏,偏振膜坏了可以用看3D电影的眼镜片代替
这个东西还是我爸不知道在哪捡的,这种要夹在近视眼镜上使用的3D眼镜我家没有人能用的上,
因为几乎没有戴眼镜的,反正没用,刚好这个相机坏了可以贡献出来

首先要确定折射角度,嗯,这个反了,需要再转180°

(*说个题外话,当时有种手机魔改的玩法,
把黑白屏的那种手机,原来的偏振膜撕掉,重新贴的时候
故意把角度调错,这样屏幕就会变成那种黑底白字返显效果。
我的很久之前用的这台索尼手机就改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彩屏的,哈哈)

这个角度就就对了.....

然后确定位置和大小,慢慢来,找到最清晰的画面后,周围做个记号就可以开始裁剪了

这个镜片是有点带弧度的,可以用电吹风加热后,找本书压一下,这样就平了,
镜片前后是都贴着保护膜,如果刮花的厉害可以撕掉,真正起作用的部分在中间

然后把裁剪好的眼镜片放在屏幕和保护镜片的间隙里
尺寸我故意裁大了一点点,
这样我可以慢慢磨,把尺寸弄得刚刚好能卡紧不会掉出来

外面看没有什么异常

全部装回去,就修好了,最大的缺点就是屏幕点亮后,
边缘部分有一圈反光,所以看起来没那么精致了

完成

网友A:
人才,直接带眼镜拍吧,别人还看不出来

网友:
重拾复活了啊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厉害,

网友:
还有这样的办法,

网友:
好像便宜的偏光眼镜,不少是热压成弧面。楼主的方法不错,顺便利用偏振片边角料,做一个手机偏振附加镜。

网友B:
富士的商标应该是是FUJI,没看见。系列?

网友:
不得不说你真是个牛人!佩服佩服

网友:
原创内容谢谢分享。。。

网友:
我有个温度表就改成黑底白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富士的商标应该是是FUJI,没看见。系列?

你弄错了!包含FUJI不止一个牌子,公司甚至都有的不是一家的。有富士通、富士施乐、富士颜料、富士冰箱、富士自行车………这里面只有FUJIFILM富士菲林(胶卷)才是大家熟悉的那个相机品牌。
就和三菱重工、三菱汽车、三菱化工、三菱铅笔其实是一个道理。大家都叫这个名字,可能师出同门,也有可能是另外的门户,唯独不同是涉及到的领域不同。

另外,这个相机是富士的pinepix系列,所以机身上会有两个商标。这种现象在相机领域很常见,甚至三四个商标出现在机身上的也很常见,比如松下的相机,就会用lumix的商标,镜头上还会有莱卡的标识,索尼以前有个Cyber-shot卡片机系列品牌也是如此,索尼、cyber-shot、卡尔蔡司三个标。尼康、佳能、奥林巴斯也有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才,直接带眼镜拍吧,别人还看不出来

不是说这个镜片直接对着屏幕看就会有画面的,帖子里说了,偏振膜要在特定角度下,才能将画面正常的显示出来。这也就为什么我要把镜片拆了,放在屏幕上一点点转,对好角度后再裁剪,放在屏幕和外壳的缝隙里填充的原因。

网友C:
修好了也只是玩具,这相机能打赢4800w像素的手机吗?

网友D:
我有这个相机的前一代版本,这个型号系列的优点就是变倍大(当时),原图100%放大质量好。

网友E:
报废的电脑显示器、手机上的膜不能用吗?

网友:
楼主,你牛逼,佩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报废的电脑显示器、手机上的膜不能用吗?

你要知道显示器和手机上的这玩意贴的很紧,很难完整的把膜撕下来,主要是不能破坏后面的胶,不能有折痕起皱或者撕扯的痕迹,不然贴上去显示出来的画面雾蒙蒙的。而且撕下来的膜不像另外买的全新偏振膜,后面没有底纸,对角度测试时候容易失手直接贴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这个相机的前一代版本,这个型号系列的优点就是变倍大(当时),原图100%放大质量好。 ...

貌似上一代和我这一台都是6倍的光学变焦,别看只有6倍,还是能拍到很远的东西的。只是拍月亮那些做不到。原理和话是通过调节镜组的位置放大图像的,效果自然好。
后期的那些号称50倍机型,光学变焦的能力其实只有30倍,另外20倍是靠裁切画面获得,画质自然就没那么好了。

网友:
这个老王是个牛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也只是玩具,这相机能打赢4800w像素的手机吗?

参数肯定打不过现在的手机了,我家30部手机,从诺基亚N97开始,之后任何一部手机的画面素质都好过这个相机。唯一能比的也就只有色彩和白平衡准度。
不过当玩具到还不至于,这种相机一般都是收藏,专门拍人物 风景类型的复古照片(类似日系风的那种),因为当时的数码相机还是沿用一些胶片、立刻拍的色调模式,数码味没那么浓。直出的照片要比用现代相机后期lightroom调色要更对味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