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棚实验,确定2个3脚贴片元件性质

楼主(2020-02-08):
曾在1元POS机废板上拆得4个元件,万用表判断出右上2个元件的性质,但具体参数不详;左下2个丝印“TF”和"B"的不能判断

数字表、指针表也看不出端倪,疑为某种场管,日前发帖求助

幸遇大神alszy回复了关于“TF”

这2个3脚贴片元件特小,请问大神是什么封装规格?

还有这个丝印“B”的没人指点,根据表测现象,就当作P-MOS搭棚试试吧。假定的“S”接红线

S接电池正,D接指示灯电路,g极接电池负,绿色LED亮了,看来真是个P-MOS

Vsd导通压降1.2mV,情况良好

手持镊子即能触发DS导通,看来触发导通的门槛电压不高,试试Vgs用1.5V干电池供电

还真是低Vgs(th)

表测此时的Vsd还行

顺便把丝印“TF”的验证一下,按照假定的N-MOS,换成“D”接红线。

镊子触碰也能点亮

换成1.5V干电池供Vgs,DS正常导通

测量DS导通情况良好

都说绿光LED工作电压在2.0~2.5V,估计是随电流大小,电压变化在这个范围吧。实测了一下,1.2K的限流电阻,推算工作电流不到2mA,显示的电压值差不多。

搭棚实验观察,这2个3脚贴片元件,丝印“B”,符合P-MOS特征;丝印“TF”,符合N-MOS的特征。请大侠指正,并恳请提供元件参数,谢谢!
谢谢你路过!

网友:
一个晶体管测试仪解决的事情,不过精神值得表扬

网友:
謝謝分享,这个确定起来麻烦

网友A:
网上买一个25块钱的晶体管测试仪,可以随便测很多晶体管类型,放大倍数,电感电容容量等。就不用这样折腾了。

网友:
应该是俩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买一个25块钱的晶体管测试仪,可以随便测很多晶体管类型,放大倍数,电感电容容量等。就不用这样折腾了 ...

晶体管测试仪没用过
1.有贴片元件插座?没有还得折腾
2.有封装规格、型号和详细参数?没有还得求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晶体管测试仪没用过
1.有贴片元件插座?没有还得折腾
2.有封装规格、型号和详细参数?没有还得求助 ...

有贴片盘,可以显示足够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贴片盘,可以显示足够的参数

谢谢大侠指点
是测试器标配,还是得另买。相关链接方便提供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指点
是测试器标配,还是得另买。相关链接方便提供一下吗 ...

我买的这种,二十来块钱,最便宜的,
右边的焊盘就是放贴片元件的,包括mos
左边的测试座是夹持插件的

mos管测试界面,

买吧,便宜实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晶体管测试仪没用过
1.有贴片元件插座?没有还得折腾
2.有封装规格、型号和详细参数?没有还得求助 ...

测试仪可以得到相关的参数,按照类型、参数,然后根据封装大小来购买就可以了

不需要一模一样的型号,本身维修的目的代换维修

前提是OK的元件。如果是坏元件,就需要估算,或按照丝印来反查了,这个会稍有难度(没有图纸的情况下)。高手可以根据电路情况来判断,都是一个摸索的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这种,二十来块钱,最便宜的,
右边的焊盘就是放贴片元件的,包括mos
左边的测试座是夹持插件的

发个连接给我

网友:
看来POS热度不减当年啊…闲了我也折腾一下充电芯片去…

网友:
坛友的测试仪不好,万一屏幕坏了不好配屏。还是买1602屏的好,万一屏坏了容易买到一样的屏。还有贴片的主控芯片不好拆卸,双列直插的容易拆卸。

楼主:
大侠也缺这个啊

网友:
实验很详细,有耐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