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奥克斯电热开水瓶简单拆拆(AUX HX-8033)

楼主(2020-02-08):
这台电热开水瓶闲置很久,当时因顶盖拉手坏了没空去修没再使用。
现在又觉得有点占地方,想拆开看看还有什么可以留下再利用。

当时忘了取出电池,现在估计也废掉吧。

GP没出事,劲量和金霸王都有流液并腐蚀严重。

内胆使用了食品级304不锈钢。

机内电路板,控制芯片打磨了,电源IC为VIPer12A。

板底打有三防漆防潮防短路。

最后拆下小水泵和电路板及相关的电线插座,其它觉得无什么用没留了。

网友:
这个家里有老人小孩挺好的,整天有热水,这个停电了还可以电出水。

网友A:
谢谢分享,电池是干嘛用的?

网友:
其实可以修好继续用

网友:
这货完全没必要,里面的水,不停的烧来烧去,即使现在可以设置成重加热不到沸点。还有一个就是加水很麻烦。或者有婴儿的家庭,头半年用处大一点

网友B:
底部加热盘切下来可以DIY热焊台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电池是干嘛用的?

后备电源 市电断掉后 还可以按下开关出水  前段按键附近写着断掉电源后,按此键出水。。。。
就是电池提供的电源

网友:
谢谢分享。这货为什么会有电池?我的怎么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底部加热盘切下来可以DIY热焊台哟

这种水壶 好像是用腰带(一圈铁箍发热)加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水壶 好像是用腰带(一圈铁箍发热)加热的。

这样的话就没意思了哈哈

网友:
电池的作用~

网友:
这种水壶能设置需要的温度,我觉得挺好的,就因为一个小问题就扔了,可惜了……

网友:
这玩意还有电池,以前部门有一个还真没注意

网友:
设计的比较奇葩,5号电池给水泵供电,能出多少水,就是应急用,也不应该这么设计。

网友:
设计比较奇葩

网友:
金霸王可是好久没见了!

网友(2022-05-06):
上面的控制面板.怎么拆开呢?按键有点失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