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电信机顶盒天邑TY1608简单拆机

楼主(2020-02-08):
天邑TY1608简单拆机,办宽带给的,看这质量一般,拆着看看

网友A:
长虹代工的机器,里面的用料算是很不错了,南亚内存,三星存储,2.4g+5g蓝牙芯片,可拆天线馈线,做工也很不错了

网友B:
我也有一个,做工不错,貌似还没破解方法,网上有几个卖刷机包的80块,

网友C:
不要刷机 刷就砖头

网友B:
这个是S905 L3的主控,貌似破解都没有,znds网上有很多卖包的,40-80块

网友D(2020-03-14):
这个机器根本就不用刷机破解,手机装个悟空就可以找到盒子,再打开系统设置,打开adb,打开安装限制,可以说是不设防的盒子

网友:
我有一台全新未用,仅破解。辽宁电信的,在广东用不了iptv,80包邮谁要?仅仅咸鱼一个破解包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刷机 刷就砖头

想问问怎样刷机?我进不了uboot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做工不错,貌似还没破解方法,网上有几个卖刷机包的80块, ...

机顶盒还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机顶盒还在吗?

要吗?我有一个全新破解好的!

网友:
这是甘肃的,不知道能不能刷?

网友:
焊上TTL可以命令装app和启动第三方桌面,我有个,只是原件排版位置不同

网友(2020-04-19):
这个刷机简单,咸鱼有15元的刷机包

网友:
这个刷机简单,咸鱼有15元的

网友F(2020-06-12):
请问一下这个盒子前面透明那里是这个样子的么。我这个怎么看着像摄像头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这个盒子前面透明那里是这个样子的么。我这个怎么看着像摄像头

这个是红外接收头

网友(2020-07-30):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S905 L3的主控,貌似破解都没有,znds网上有很多卖包的,40-80块

看你对破解什么定义了,如果只是装个软件,比如当贝桌面,没问题,开机直接进当贝桌面。如果是root,这个不解包恐怕不行,解完包改掉system读写权限,就不知道还能不能刷的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虹代工的机器,里面的用料算是很不错了,南亚内存,三星存储,2.4g+5g蓝牙芯片,可拆天线馈线,做工也很 ...

请问,怎么区分长虹代工呀?

网友(2020-12-28):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根本就不用刷机破解,手机装个悟空就可以找到盒子,再打开系统设置,打开adb,打开安装限制,可以 ...

打开悟空遥控连接盒子后,手机上的设置中ADB为灰色,不能设置,请问是我方法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