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收拾出来的南京金鑫MF47指针万用表

楼主(2020-02-08):
在单位垃圾堆里收拾到一个电工包,垃圾堆已经堆在那里很久很久很久了……包肯定是没人要了。打开瞧瞧,没啥有用东西,唯独这台看起来饱经沧桑的万用表值得研究研究

看样子没少干活,没少受伤,各种绷带各种绑

后盖螺丝剩了两颗,已经脱扣,全靠两个螺丝帽顶着没丢

关于这个东西我也不懂,但是我看大家拆的万用表里边不是应该有芯片什么的,这个里边只有各种电阻啊,看不太明白,也研究不出来什么东西,装回去

前表盖也掉了,天啊,它经历了什么……
自己有个表,不知道精度怎么样,对比一下

感觉差不太多,留着瞎玩吧

网友A:
切换分压电阻组合,实现不同量程,电压电流档不用电池,电阻档等用两种电池比较少见,我以前见到大多数用单节五号一种电池。

网友B:
老式表就是这样的,没芯片,全是分立原件。不过看这表应该是用散件组装的,电阻太差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式表就是这样的,没芯片,全是分立原件。不过看这表应该是用散件组装的,电阻太差劲了 ...

嗯,感觉着焊工一般般是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换分压电阻组合,实现不同量程,电压电流档不用电池,电阻档等用两种电池比较少见,我以前见到大多数用 ...

这个东西准不准的也没法调节啊

网友C:
好像有叫做“实习万用表”的应该就是这种,学电子的学生用套件做组装实习或者作为居家判断个电线通断/电压有无/.....等等也是强过没有。

网友:
好用,在初步测线路或线圈的通断还是好用

网友D:
南京的47 表版本最是多啊,这个好像是比较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南京的47 表版本最是多啊,这个好像是比较差的。

我也是搜到好多类似的机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有叫做“实习万用表”的应该就是这种,学电子的学生用套件做组装实习或者作为居家判断个电线通断/电压 ...

嗯嗯,最起码能测测线断不断,哈哈

网友E(2020-03-10):
Pcb开关不耐用,这是后期的。看下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Pcb开关不耐用,这是后期的。看下我的。

开关板的耐磨损

网友:
这个还不算最差,最起码还是用色环电阻,我的一个47型清一色贴片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