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铁芯变压器的诺基亚手机充电器Nokia ACP-7C

楼主(2020-02-08):
手机充电器都是开关电源的,早期的有一部分是变压器形式的,今天在家里就翻出来一个诺基亚的变压器式的手机充电器,拆开看看做工如何。

贴有激光防伪标签,字迹看不见了。

钉子是这种的,用三角形的螺丝刀拆开,可紧。

功率不大,4.8W

内壳做工不错

不懂写的啥意思

变压器是四个引脚形式的,不是长电线引出的那种

电路简单,四个1N4001整流,一个瓷片电容滤波

R68 1R0  多大的?

硅钢片看起来不错,很平整

初级直流电阻1.5KΩ

次级直流电阻4.8Ω

小圆口输出电压,线有一米多吧,不算短。

------------完---------------

网友:
结构上跟零几年复读机电源有一拼,只不过陶瓷电容比普通电解电容耐用些。

网友A:
这种充电器里面没几个件,但可靠性很高,可以给小功率设备供电用用。4.8VA不等于4.8W,实际上只有2W。

网友:
这个像是自恢复保险,看看是串联还是并联的?

网友:
这个我手上还有一个,当年用了6部诺基亚

网友:
这种变压器结构的还有一种西门子充电器,质量相当好,曾经给小收音机,有源音箱做电源,使用这种变压器,没有一点杂音,非常好用

网友:
可以改造下

做小型胆机输出牛

那个瓷片不是电容  应该是保险电阻

网友:
我的8800就是这种充电器

网友B:
有俩,拆1。那个不是电容,估计同NTC,但标注ptc,串在输出级。电压能到9V10Ⅴ,小心使用。

网友:
很久以前拆过,那时候黑白屏nokia直板机都要千把块,当时没有这种螺丝刀,直接砸开的,哈哈哈

网友:
我见过那种一个牛加一个桥的,就俩零件,没电容

网友C:
也有一个
考虑玩矿石收音机的时候匹配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俩,拆1。那个不是电容,估计同NTC,但标注ptc,串在输出级。电压能到9V10Ⅴ,小心使用。 ...

那个就是ptc,过流保护用的。

网友:
这个好,没有电磁干扰,不影响附近中波、短波收音机的收听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有一个
考虑玩矿石收音机的时候匹配耳机

所见略同,我已用到矿机上了。

网友:
还保留两个,用6N1做耳放,能用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充电器里面没几个件,但可靠性很高,可以给小功率设备供电用用。4.8VA不等于4.8W,实际上只有2W。 ...

一直不知道VA和W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受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不知道VA和W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受教了。

视在功率与有功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俩,拆1。那个不是电容,估计同NTC,但标注ptc,串在输出级。电压能到9V10Ⅴ,小心使用。 ...

负载后会降很多的

基本没关系的~

网友(2022-02-15):
楼主这个是高仿的,比那种一个集成整流桥的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