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3M和霍尼韦尔N95/KN95口罩的真伪辨别

楼主(2020-02-08):
突如其来的一场疫情让口罩一夜之间成了紧俏的商品,各种假冒伪劣的口罩也是倾巢而出,现在的药房基本都买不到口罩,可是朋友圈里却能看见各种卖口罩的

言归正传,手头正好有正品的3M和霍尼韦尔的N95口罩,根据自己掌握的经验,配合照片简单的说明一下如何辨别真伪,如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坛友斧正。

3M的包装,这个包装是比较早期的,大概2017年的,三只一袋,不是独立包装的。

带呼吸阀

真的3M LOGO字样很精致,而且用指甲是抠不掉的,假的字体和这个可能不一样,用指甲很容易抠掉

这面是型号和使用说明

识别真假最关键的一点,3M的文字是用类似喷墨技术在无纺布表面做标识的,放大图片可以看到文字都有45°的斜纹(感谢坛友@一棒槌指出)

换个角度再来一张

坛友@一棒槌说用高温加热字体区域,字体会变得融化模糊。特地用热风枪100℃加热了一下文字区域,实测结果如图

未加热前

加热后,可以看到明显的变化。

耳带是橡胶的,比较厚实而且没有异味,假货有薄的,也有比较厚实的,但都有异味

固定耳带的钢钉,打完之后非常整齐,不会有明显的错牙或者凹凸

口罩对着光源看,有点发灰蒙蒙的,透过的光不是很亮,而假货透光率很高,趋近于明晃晃的

下面再看看霍尼韦尔的

包装袋说明

也是带呼吸阀的

Logo不是印刷的,是直接模具注塑出来的

霍尼韦尔的耳带是棉质的,带着很舒服,不勒耳朵

耳带和口罩是热合的工艺,需要说明的是假货这里也是热合的

另一面

还是关键的地方,文字和3M一样都是带45°斜纹,放大图片可以看得很清楚

霍尼韦尔的透光率和3M相仿,假货透光率高的多

====================================
下面的都是假货,文字都是丝印印刷在口罩表面的,所以会有圆点点(印刷行业的同学都懂),放大图片都可以看到。

3M的9001

3M的9001V

霍尼韦尔的H930

每天的时间匆忙,关于口罩暂且想到这么多,如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大家斧正,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
疫情当下实用贴

网友:
这是个及时雨

网友:
关键现在是假货也买不到啊…

网友A:
又学习了。反正没有口罩,先看看了解

网友:
真货是斜条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学习了。反正没有口罩,先看看了解

会布艺的话可以自己做一个类似海绵口罩,不会的话可以找做布艺的地方,再找目数尽量高的紧身衣弹性布料制作,大概是两片结构,大弧面缝合在一起。

网友:
疫情使得我们学会了好多口罩的知识。买不到口罩,我找出了原来在上班时候的劳保口罩,3M3200,配合用3701cn过滤棉,效果一样,只是模样丑了点,应急没问题。

网友B:
我要说一句颠覆你的认知··字体都不是激光刻字的,应该属于喷墨,你可以用电吹风高档位吹字体加热,你会发现字体会融化模糊···真假主要在于呼吸阀假货密封不严,用嘴盖住吸气,假货根本无法密封住,直接就能吸入未过滤的空气!

网友:
激光烧无纺布 山炮才想得出这嗖招

网友:
我在药店买的那个9002就是假的,和你下面这个假的上面的字一样一样的

网友:
材料上凹进去的地方印不到,所以有空的圆点。

网友:
还有一个,3M真货的呼吸孔外壳上有个注塑孔。用回LZ的图,大家仔细看清楚

网友:
我对比了下,发现我这几年用的都是假的,我说效果怎么差了很多呢,我在焊接车间烟很大,原来口罩闻不到烟味,口罩很快就变黑了,后来的能闻到烟味,变色时间也变长了,但是效果能达到原来的70%-80%吧,我以为厂家偷工减料了,骂了好几年,结果这一闹瘟疫,发现口罩都是假的,而且不同批次的都是假的.活在当下,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古今中外.食药毒,物理化学,技能加身,政府的作用就是科普.不好好学,很容易就挂了.

网友:
有3M 9501  激光标在下方,且小,垂直而非45°的。

网友:
现在是什么口罩都买不到了。

网友:
后排瞅瞅不说话

网友:
土豪存货多

网友:
楼主的3M N95带个把小时,耳朵就会被皮筋勒的疼。我一般都把铁钉撬开,把皮筋长度放到最大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要说一句颠覆你的认知··字体都不是激光刻字的,应该属于喷墨,你可以用电吹风高档位吹字体加热,你会发 ...

感谢坛友指出的问题,实测确实如坛友所说,帖子已经更新测试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