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小米插排,检查USB

楼主(2020-02-08):
收了个小米插排,插座,开关正常,就是USB没反应,拆开看,发现炸得一塌糊涂。

网友A:
是不是印刷线路板火零线隔得太近了,引起拉弧打火。看整流好像没有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印刷线路板火零线隔得太近了,引起拉弧打火。看整流好像没有炸。

整流短路了

网友B:
连手机镜头都给炸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手机镜头都给炸糊了。。。

还行,不算很糊!

网友:
可以换个手机了 拍的不清楚

网友:
电容短路吧。

网友:
公牛的usb部分也很像,难道是同一家代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