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宅家发存货-4# 爆拆博世ABS泵

楼主(2020-02-08):
某鱼上低价淘的,纯粹是手痒想拆

红线是电机的线

一个ABS泵总成分为三部分,控制模块(修车店和卖配件的叫ABS电脑,是不是修车的不管是啥只要是电子模块都叫电脑)、泵体(中间铝合金的方块,里面包含多路活塞泵)和驱动电机

这玩意是新的,4个出口的塞子都没拔掉

拿掉控制模块,泵体上有很多凸出来的腔体,插在下图的圆形线圈里,没有拆过ABS泵的油路部分,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些墙体里面一定有铁质或铁氧体的活动部分,会随油路中压力和油路通断改变位置,即改变在线圈中的相对位置,造成线圈感量改变,结合LC振荡电路和外围积分电路即可计算出腔体内的活塞的位置,从而通过特定算法算得油压和油路分比等数据。跟电感式的洗衣机水位传感器是一个原理

感谢热心坛友指正错误,修改之处用红色标出,下同

那些凸出来的腔体应该是与线圈组成电磁阀只有开关功能,可能弧面突起的有调节或检测功能。ABS一秒钟动作60-120次,对电磁阀要求应该很高
可惜泵体和线圈不在手边,没法通电验证

左边是测量线圈,右边是控制电机的功率电路,一会再看

电机上的螺丝太紧了,而且材质较软,拧滑丝了都没拧动,遂将其加工成一字螺丝再操作它

另一边的螺丝也一样,螺丝上印的SFS是美国一家大型紧固件生产企业,可惜了这俩螺丝,本来是好东西来的

烦人的螺丝拆走了,电机也能拿下来了

拆除电机,可以看到两个随电机偏心轴活动的活塞

凑近了看看,内部应该是柱塞泵,俩活塞中间用弹性粗铁丝连接,可以保证两边油路的对称性(?),通过铁丝的轻微减震效果,应该能够使得输出变得更平稳一些?只是个人的猜测,如有误欢迎大佬指正
那个连通两个柱塞的钢丝是为了行程闭合凸轮回路让柱塞复位而设置。

电机个头不小,功率也不小,输出是偏心轴

真正的偏心部分是在轴承台阶上面一点点,同红色轴承套的地方,这里其实是在轴上套了一个滚针轴承,可以减小电机运行的阻力从而降低电流和机械磨损,延长使用寿命

仔细看看这一小片钢铁森林

挺精致的,可惜没有强力的工具,没办法无损把他们拆出来

该拆控制模块了,这是我最想拆的部分,也是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地方。标签上印着一堆编号,看不懂,还有条形码,应该是为了工厂装配和溯源用的

模块底部,裂纹是我砸的,最左侧应该是刻上去的序列号,外壳上标注了材质>PBT GF30<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30%玻纤

这是底壳粘接部位,从这里一点点凿开

取下底壳,内部有网格状加强筋,强度很高

换一面看看,从线圈的空位可以看到一个神秘指示,可惜不知道代表什么难道是指装了10个线圈?

控制电机的功率模块,这里的走线跟感应线圈底部一样,采用金属+塑料合铸工艺,这是一种在汽车部件上非常常见的制造工艺,可以把很粗的金属条按照设计的形状组合起来,然后用高强度的树脂或者工程塑料铸造一个支架形成基板,电子元件通过点焊的方式连接在基板上,这样制造出来的一体化模块在保证了很高的强度的同时,还可以通过大电流——既可以当结构件也可以实现电气连接,唯一的缺点就是贵

从侧面看看,暴力掰断塑料外壳,取走功率模块。塑料件右上角方锥形的地方是电气连接触点,与功率模块上的触电以点焊的方式连接,非常牢固
另外外壳也是采用了金属塑料合铸的工艺,真的是不计成本

功率模块上有连个大功率继电器和一些小电容二极管等

后面的两个继电器形成一个电机换向回路,用以控制电机的转动方向,(?)右边蓝色的轴向电容并接在12V电源两端起滤波作用,不知道是飞利浦还是EPCOS的,左下角的大二极管是大功率TVS,用于吸收电源尖峰以及防止反向浪涌,保护电路,大二极管前面,还有右边蓝色轴向电容后面,是两个小的肖特基二极管,用于吸收电机不同方向转动时产生的尖峰(如果电机只需单向转动的话,这两个小二极管应该有别的作用,东西没在手上,无法重新分析了)

按照坛友的说法:“那个电机是偏心驱动两柱塞用用于泵油 正反转都没区别 单常开触点也无法控制两线的电机正反转”,那么猜测一个继电器是用于控制电机电源通断,另一继电器可能用于电机断电时将其两端短路,利用电机的反电动势减少其制动时间

博世自家的汽车继电器,12V线圈,带有尖峰吸收二极管,只有一组常开触点

一侧

另一侧,两个继电器均为德国制造

再来看看刚才开了瓢的控制模块里面是啥

哦豁有惊喜,控制板是陶瓷基板,所有芯片均为裸封,体积极小,为保护晶圆,陶瓷基板表面覆盖了一层粘手的软硅胶,为提高强度和加强散热,脆弱的陶瓷基板通过导热硅胶粘在一片厚铝底板上,铝底板再粘接到坚硬的镁铝合金外壳上

上面细线连接控制模块外接线束的大插座,下面的粗线连接之前提到的感应线圈组

关于这种邦定线的材质,一说是银线,一说是铝线,单从外观非常难分辨,为了防止浪费贵金属,直接用美工刀从连接面剔除连接线

线圈模块由4颗螺丝固定在铝合金外壳,拆出来看看

跟功率模块一样的合铸工艺按照每秒大几十甚至破百次的动作频率,考虑到楞次定律,ABS介入时线圈必然会产生较高频率的震动,因此有必要加入减震机制,可以看到线圈的连接段有S型弯曲,起到一定吸震效果

套到泵体上看看是咋样的

换个角度

小心翼翼地把这个控制模块翘了下来,真的太好看了

背面有些残留的黑胶,等清理干净,芯片面用透明AB胶密封,可以做个钥匙扣哈哈哈

空无一物的外壳,又为地球母亲制造垃圾了

螺丝合影

网友A:
IC裸片邦定在陶瓷片上,陶瓷片在通过邦定连接到金属触点上。不是很理解这种设计的用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C裸片邦定在陶瓷片上,陶瓷片在通过邦定连接到金属触点上。不是很理解这种设计的用意。 ...

放上黑胶,就是牛屎芯片了,省成本吧!多封装一次也不要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裸片邦定在陶瓷片上,陶瓷片在通过邦定连接到金属触点上。不是很理解这种设计的用意。 ...

裸片邦定到陶瓷基板,一来节省体积而来增加保密性,陶瓷基板邦定到金属触点,比锡焊更耐高温,成本是高了些但博世毕竟是大厂,玩得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上黑胶,就是牛屎芯片了,省成本吧!多封装一次也不要钱的

大批量生产的话可以省掉封装成本,而且可以极大地缩小体积,可能也是为了技术不外泄

网友C:
才两人打赏就已经超过当然最高打赏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裸片邦定在陶瓷片上,陶瓷片在通过邦定连接到金属触点上。不是很理解这种设计的用意。 ...

还有就是邦定连接界面因为是熔融焊接,比锡焊更耐高温,同时这个控制模块上的所有元件均用导电银浆连接到陶瓷基板,由于ABS泵安装在高温的发动机仓内,这样的装配工艺可以避免因为高温导致脱焊而使组件失效、危机汽车行驶安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才两人打赏就已经超过当然最高打赏额了。。。。。。。

先谢过你可能是我一下子发太多了,昨天一口气发了3篇帖子

网友D:
牛逼!我车上的板已经坏了,一通电继电器就不停地动作咯咯咯,索性拔了保险丝,有时间在来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逼!我车上的板已经坏了,一通电继电器就不停地动作咯咯咯,索性拔了保险丝,有时间在来搞 ...

这个坏了还是换个新的好

网友E:
两通道还是4通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通道还是4通道的?

不清楚,对这个没研究

网友:
现在玩摩托车有国产的abs改装模块,真的跟这个比就是烧火棍

网友F:
感觉有些说错的地方,那个电机是偏心驱动两柱塞用用于泵油 正反转都没区别 单常开触点也无法控制两线的电机正反转。
那个连通两个柱塞的钢丝不是为了减震,而是为了行程闭合凸轮回路让柱塞复位。
那些不锈钢突起应该大部分是电磁阀只有开关功能,可能弧面突起的有调节或检测功能。
ABS一秒钟最多动作几次,对电磁阀要求并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有些说错的地方,那个电机是偏心驱动两柱塞用用于泵油 正反转都没区别 单常开触点也无法控制两线的电机 ...

感谢指正!以前没有研究过,网上也缺乏相关资料,有些东西是凭经验臆测的,已经修改

网友G:
这是ABS 8代 有金线!这个产品线博世已经淘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有些说错的地方,那个电机是偏心驱动两柱塞用用于泵油 正反转都没区别 单常开触点也无法控制两线的电机 ...

ABS泵介入的时候每秒工作60~120次,具体看他的级别,带ESP的刹车动作在600毫秒,带辅助刹车的能降到350毫秒,都分3、6、9等的所以这个得看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ABS 8代 有金线!这个产品线博世已经淘汰了!

现在最新的是10代吗

网友:
那些电磁阀的金属柱下面有个冲压进去的金属环。 用直磨上小切割片贴近切断就能挨个拔出来阀芯。

网友:
我的车是国产配件,还行。急刹都能拆出来abs,路滑的时候也会踩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