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锂电池自做汽车应急启动电源

楼主(2020-02-08):
以前囤的电池和电源夹子。
自己双电池并联,夹子原来是单线输出,自己也改成双线输出。电流更大。

电池是1800mah3s锂电池,满电12.8v,两组并联,主要是提高输出能力。其实单电池配单电池夹启动家用轿车都么有问题。充电器是模型用简易平衡充,输入12v。
全部装在一个盒子里面。
简单粗矿暴力

楼主:
在犹豫,是加一块充电保护板(带均衡),
还是直接放入一个模型用的平衡充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犹豫,是加一块充电保护板(带均衡),
还是直接放入一个模型用的平衡充电器

还是用平衡充,有充电保护板的话一直闲置的话肯定会出幺蛾子

网友A:
啥电池  ??建议用动力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电池  ??建议用动力电池。。

就是动力电池。
原来就是厂家应急启动电源里面的电池,一块配单线夹子。
厂家出货半成品就买了些。
自己把两块并在一起使用。

网友B:
电芯耐久度很关键,这东西平时不用,很多一年2年就发涨了,

网友:
其实弄个2.5A60倍的3S航模电池就可以了...几十块钱就搞定...大多数轿车一打就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芯耐久度很关键,这东西平时不用,很多一年2年就发涨了,

平时不要充满电存放,保持半电存放,不容易鼓包

网友:
手里就有A123的铁锂 发动过2.4的东风发动 1.5的XRV。就是没做个好外壳/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时不要充满电存放,保持半电存放,不容易鼓包

我那个美国牌子的磷酸铁锂,都日常充满掉车上还是洋2剪线的,150买线30,共180搞掂,这东西就是应急半电存放搞不好要用的时候不够电了,

国内什么纽曼的买过,1-2年就起泡了,买了还没用过一次,,,,,,,,坑的很,电芯太差了,

后来买这个洋2号称800a常规放电量,1600a峰值迅时放电量,买了也有一年半了,自放电很低偶尔检查还是显示满电,

网友:
放电电流够大吗

网友:
放电能稳定吗,加电路板怕烧坏

网友C:
不用加放电保护板,加个模型飞机用的多串电压检测器(忘了叫什么,大概这个意思),到保护电压会鸣叫。
如没平衡充就用普通的充电器,用电压检测看着,哪节电压到就停,没充到的再用充电宝电路补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用加放电保护板,加个模型飞机用的多串电压检测器(忘了叫什么,大概这个意思),到保护电压会鸣叫。
如 ...

是不是叫,哔哔响

网友E:
4根线都接了那个是啥?防反接还是电流保护?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叫,哔哔响

对的,体积很小,最多可测六节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的,体积很小,最多可测六节电池。

我买了2个,一个没拆封,拆封的有一串电压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4根线都接了那个是啥?防反接还是电流保护?

一个是大电流保险,一个是电路板,电路板正反各有2个,共4个,双二极管。防止反接,段时间四个过200a电流没有问题,我是两个输出夹头并联使用。
夹子也是接的双线。

网友:
前几天我带车也打不着了,仪表灯都不亮了,0V,使用的摩托车发动着给充电,约10分钟,成功。一直想自己做一个,但是又一年用不了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是大电流保险,一个是电路板,电路板正反各有2个,共4个,双二极管。防止反接,段时间四个过200a电流 ...

不是反接哦,你画下电路看看,这个是防着车后大电流充向锂电用的。反接?接反就成串联电池24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