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 用于样品机的 日化63v22000大水塘(非日化原厂

楼主(2020-02-08):
有个朋友是自己开公司做音响设备的,有时候会给某些检测部门送样品,送样品有些只是用于检测设计是否合格合理,所以没有要求性能参数,可以降低成本。如果用于检测性能参数的必须真材实料

日化

挺大一个的

是扭螺丝的,两个螺丝孔是铝的

63v22000uf

很轻,这个电容是样品机的,只是用于能把机器正常开起。里面不是百分百的足量,就是专门减少成本定做的

扒开外皮

继续扒皮

外面整个是铝壳

打开

继续开

底部结构

打开

掀开底部

内部,旁边黄色的是用一种软胶填充的

拿出纸卷,已经干掉了。都好几年了

里面就不打开了,相信大家都拆过 ,结构和普通的一模一样

纸,干巴巴

这些应该铝箔那些

里面的填充物

丢掉

最后:这个电容是定做的,不是什么偷工减料的东西。在机器正式量产的时候会用真材实料的,不过据说这个参数的电容才量产了几十批机器,然后后面研发的系列都用了国产品牌的电容。不过都是真材实料的,足容

网友:
这电容是虽然是样机专用的阉割版,但用料还是不错,应该没有虚标。

网友A:
估计是定制的假货电容。KMG系列只有引线型电容,没有螺丝端子型电容。找个数字电桥测量参数,对比官网同型号参数就能知道真假。正常使用的二手日化大电容,内部都是水汪汪滴,根本不能用胶水固定电容芯。

网友:
皮没看到所有面

网友:
这算虚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定制的假货电容。KMG系列只有引线型电容,没有螺丝端子型电容。找个数字电桥测量参数,对比官网同型 ...

这个是假的,是专门找小作坊定制的,不是日化原厂。资料学习了

网友:
这个头真不小!

网友:
音响很少会用这种螺丝接的电容,
棕色日化电容很多在工业设备见过,但套皮印刷好很多
一些音响校厂会用山寨电容拆机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