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求助 改小米皓石吸顶灯Mini(自动感应款)

楼主(2020-02-09):
因家里装修,趁着活动囤了四个小米的人体自动感应夜灯(打算用在走廊拐角处) ,价格也不算便宜(活动价70左右一个买的),但是这玩意坑爹的很——不能调节亮度、不能调节色温、不是智能、小爱同学不能控制也就罢了,10W LED光线也亮了点,还是冷光,重点不能常亮,只能在光线差的情况下有人动的时候亮60秒(一直站在灯下面也只能60秒),求高手帮我看看怎么改成能:常亮 或者 改变下亮灯的时间 或者感应到有人就一直亮,大过年的快憋出病了,再次谢谢坛友们。

网友A:
小米的不是所有产品都是智能的,购买的时候要看清楚。
你这个灯要看热释传感器的控制芯片型号,我玩过BISS0001,这种是可以设置触发方式(重复触发或禁止重复触发)。

网友B:
我在想搞几千个这样的热释电探头组成整列,配合大号菲涅尔透镜和处理器是不是就可以做成热成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想搞几千个这样的热释电探头组成整列,配合大号菲涅尔透镜和处理器是不是就可以做成热成像了 ...

虽然想法不错,但是材料不好找,热成像透镜材质与手机相机有很大区别,即使买到后,做阵列传感器体积肯定不小。不如600多元买MLX90640成品红外热成像仪,32x24和每秒6张刷新率,好点的有2千多元海康威视热成像仪。

网友C:
第4张图片的透明的像发光管的室光明二极管,用万用表量一下黑暗环境下的电阻值,用相同电阻替换就可以不止在黑暗环境下使用了

网友C:
改变下亮灯的时间应该在第5张图片上看不清芯片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变下亮灯的时间应该在第5张图片上看不清芯片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4张图片的透明的像发光管的室光明二极管,用万用表量一下黑暗环境下的电阻值,用相同电阻替换就可以不止 ...

感谢回复,能否简单点告诉我在哪个位置加什么原件或者短接哪个地方就可以长亮吧,小白请体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米的不是所有产品都是智能的,购买的时候要看清楚。
你这个灯要看热释传感器的控制芯片型号,我玩过BISS0 ...

感谢回复,能否简单点告诉我在哪个位置加什么原件或者短接哪个地方就可以长亮吧,小白请体谅

网友D:
RM9010B是一款单通道支持数字/模拟调光的LED恒流驱动芯片,这个板上一个是电源前端,加这个驱动芯片,控制部分应该还是在热释传感器那个板上,由V0这个线来决定灯的亮与不亮,时间长短也应该是那里决定的,要是东西在手上可以试试,只是看这图,这个还真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能否简单点告诉我在哪个位置加什么原件或者短接哪个地方就可以长亮吧,小白请体谅 ...

不要人体感应那一块电路。直接VO和3V3连一起会常亮。或者VO连GND

网友E:
主板上大的 “圆” 件 用黑胶带粘上,白天就可以感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板上大的 “圆” 件 用黑胶带粘上,白天就可以感应了。

谢谢,还是好人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人体感应那一块电路。直接VO和3V3连一起会常亮。或者VO连GND

我开始也有这想法,不过不懂原理怕烧驱动就得不偿失了。感谢专家,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RM9010B是一款单通道支持数字/模拟调光的LED恒流驱动芯片,这个板上一个是电源前端,加这个驱动芯片,控制 ...

确实是这样的,可惜常亮也不难解决,为什么小米不用个开关让客户自己选,醉了,我买了四个,等下就试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