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说说比较好用的免螺丝,快速连接端子。

楼主(2020-02-09):
发现,现在有了一些免螺丝,不用一字批的,快速连接导线的端子。特别适合自己做一些板子。

网友A:
电信弱电用的那种K2端子,油封的,十几年前用4个接了我四芯入户网线,用到现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信弱电用的那种K2端子,油封的,十几年前用4个接了我四芯入户网线,用到现在。 ...

那玩意是压接的吧,跟水晶头原理类似

网友:
强电用Wago,弱电用K1,K2,K3网线接线端子

网友C:
第一种买了些用,说实话,效果一般般,接触面小,有时易松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信弱电用的那种K2端子,油封的,十几年前用4个接了我四芯入户网线,用到现在。 ...

这种里面有硅油 密封的 只要不破坏结构 就不会坏 前提是别晒着 线绝缘皮会晒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种买了些用,说实话,效果一般般,接触面小,有时易松动。

有小号的,估计紧一些。这个最便宜了,2毛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玩意是压接的吧,跟水晶头原理类似

不是用工具的,2根线插进去,用手指头按压就行了

网友:
这种都是有线径要求,小电流

网友:
大电流还是要用菲尼克斯,万可,金笔这些进口大厂的产品,要么时间长了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