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我发现,拧自攻丝还是锂电钻好使

楼主(2020-02-09):
在坚硬的地方拧自攻丝还是锂电钻好使,比如12mm厚的木工板,拧自攻丝,用锂电钻直接就拧进去了,用冲击批哒哒哒半天螺丝尾都花了还没进去,另外,这个还和扭力以及转速有关。
上次给木工板拧螺丝,先是用喜利得的冲击批,一顿哒哒哒,螺丝尾花了,拧不进去。换东成的12v钻,高速档1500转拧起来很费劲,低速档350转拧起来太慢,再换14.4v,高速档1500转速度还行,但是能明显感觉到转速被拉低了,低速档也是350转,就不试了,最后上喜利得21.6v重钻,高速档2000转瞬间就拧进去了,整个过程没有丝毫费劲的感觉。。

最后,我发现锐奇新出了个小金刚锂电钻钻,有刷的,参数和7212差不多,单速,但是后面带一片铁片,能当锤子使,简直是专门为装监控设计的:电锤打好眼,然后用小金刚把涨塞砸进去(有些涨塞手能压进去,有些带刺那种必须砸才能进去),再把螺丝拧上,简直完美。。
价格不贵,两电一充才300+,还是快充。

网友A:
又是个夜猫子

网友B:
螺丝拧花的话考虑一下批头是不是合适

网友C:
300+对于我们安装监控的人来说  这个价位还不如东成的,个人感觉

网友D:
冲击批适合硬怼刚性的紧固件,木板有弹性,会缓冲打击力量

网友E:
我用松下6505自攻螺丝打2.2cm的木板,非常轻松愉快。

网友:
自攻螺丝用12伏单速,转速和扭力适中。

网友F:
当锤子用好办,随便一把29元充电钻尾部加个铁块也行。但专业干活的手头肯定会有其他代用工具,不一定非得用电钻敲,不然力度控制不好的话把外壳或内部零件震坏了就不值了。

网友G:
自功此螺丝在坚硬的木板上,要先打孔才行吧?要不容易劈掉……

网友H:
单速的300+  ,优点后面带块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个夜猫子

彼此彼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丝拧花的话考虑一下批头是不是合适

同一个批头分别用不同的钻、批试的

网友:
发现有些问题“”:你用喜利得21.6v重钻钻进去了 ,冲击批也应该用21.6V的 ,同电压比较才对 。
同样拧自攻螺丝 ,7.2V的冲击批拧不进去 ,换14.4V的冲击批,刷刷就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0+对于我们安装监控的人来说  这个价位还不如东成的,个人感觉

是不如,主要这个是单速,我主要是看上后面那一片铁皮了,因为我爬上梯子去装监控还得拿一大堆工具就觉得太麻烦了,能少拿一件是一件

网友:
怼胶塞我一直拿电池那头怼的。。米沃奇M12照怼,反正是国产电池哈哈,看了这个我打算搞块铁贴电池底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冲击批适合硬怼刚性的紧固件,木板有弹性,会缓冲打击力量

这个应该是一种原因,我用冲击批在不锈钢上拧燕尾丝效果就很棒,,但是在木头上拧自攻丝就经常会拧不进去,拧一半就开始哒哒哒,然后要么螺丝断了要么螺丝花了,,,,拧大号涨塞(10mm的塑料涨塞)也是,哒哒哒一顿下来,螺丝就花了。。。而用锂电钻就没有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松下6505自攻螺丝打2.2cm的木板,非常轻松愉快。

我感觉要么是你的螺丝比较结实,要么就是你的木板不够坚硬。你要不换几种板子试下?比如高密度的木工板或者实木板材,,我用冲击批在一些低密度的木头(我的桌子腿,50*50的方柱)拧自攻丝也是非常轻松+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锤子用好办,随便一把29元充电钻尾部加个铁块也行。但专业干活的手头肯定会有其他代用工具,不一定非得用 ...

工具从来不缺,主要是为了在梯子上或高处作业时能少带几个工具。。。毕竟装监控嘛,要么在顶上要么在墙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功此螺丝在坚硬的木板上,要先打孔才行吧?要不容易劈掉……

是有这个问题,但一般木板够宽够厚的话,也不会轻易劈开,这个就要从木板的受力情况分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单速的300+  ,优点后面带块铁

对,,这就是他唯一的优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