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普通打印机使用手机直接打印的方案

楼主(2020-02-09):
随着电脑在家庭作用的日益消退,家里的打印机有时候还是想用一下,就必须使用电脑,但电脑早已经塞到角落里。

在这里想请教如何使用手机直接连接打印机进行打印呢?有模块可以直接使用吗?

楼主:
目前只有一个笨方法,用一个二手win平板,装好驱动直接连接电脑,手机要打印的东西用蓝牙传过去或者放在nas里。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这个东西。

网友B:
买一个打印机服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这个东西。

求推荐购买链接,性价比高的

网友:
1.安卓手机带OTG的 搞个转换 安装PrinterShare app
2.电信光猫带USB接口WIFI功能的   可以进去设置共享打印机 在通过无线 及手机安装PrinterShare app
3.找个带USB打印共享的路由器 同上
4.直接买带WIFI功能的打印机

网友:
在手机上安装printshare即可。

网友:
手机安装printshare

网友:
还有路由器带usb能刷打印功能固件的

网友:
手机安装PrinterShare,用OTG接打印机是成本最低的方案,但是,PrinterShare需要付费版才能长久使用,应付小打印量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掏个带USB的路由   便宜的只要板子10块以内    刷固件   很多固件都带打印的      可以参考恩山论坛

网友:
我觉得还是直接买个带网络或者是wifi的打印机靠谱。。。。这些方法都很麻烦

网友:
而且普通用户也搞不来。还麻烦,出问题也不好弄

网友:
真想不通能把电脑淘汰掉,只用手机平板的人,到底是如何操作的?
难道就是看看视频,刷刷微信?
这年头上个数码论坛,也要电脑啊,手机简直没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一个打印机服务器

闲鱼有一个卖家:tb9479620,  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