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两种连接模式,哪种对路由A的压力小些?

楼主(2020-02-09):
    求教:两种连接模式,哪种对路由A的压力小些? 疫情期间,隔离在乡下老家。家里两个路由连接方式如图:
    路由A配置AR9341+4M+32M,刷openwrt 14.07(内存占用少),Client模式中继邻居网络,一根有线输出,不转发WIFI。
    路由B配置WR842N (QCA9533+1M+8M),原机固件,下面一台电脑,三四个手机。手机普通上网看微信,偶尔访问电脑里共享文件;电脑也就逛逛论坛

网友:
个人认为 模式1

网友:
WAL和LAN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昨天刚问过大神了,两种模式都一样,关闭DHCP稍微好一点点点

网友:
背着抱着一样沉,无论如何所有流量都得经过A

网友:
模式二,

B路由器负载少点,

DHCP已经建立对应关系!

网友A:
你太小看路由器了。能刷openwrt的路由器性能完全够带动60台设备。你这么几台设备开不开DHCP都无所谓。不信看看路由器的负载。一般不超5%,内存不会超过30M占用。

网友B:
前几天试过,模式一会出现各种奇怪问题,下级和上级都受影响。

模式二其实走的是交换机模式,负荷不大,十多台机子同时上网,流量都不小,没感觉有迟钝。

网友:
打算弄个小AP直接连接光猫路由。

网友:
用模式二最好,TP专门做好AP就好了。

网友C:
模式二A多了的占用,但是这点占用真不算什么。
家庭真建议用模式二,用个好点的主路由,后面的AP什么的看着办,这样AP或者LAN都不会影响整体网络通断。
楼主已经用上openwrt的路由器了,基本不会有问题了,所以建议还是选模式二吧。

网友D:
为嘛要用2个路由器呢?1个路由器完全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太小看路由器了。能刷openwrt的路由器性能完全够带动60台设备。你这么几台设备开不开DHCP都无所谓。不信 ...

路由A配置AR9341+4M+32M,刷openwrt 14.07(内存占用少),Client模式中继邻居网络,一根有线输出,不转发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试过,模式一会出现各种奇怪问题,下级和上级都受影响。

模式二其实走的是交换机模式,负荷不大,十 ...

谢谢,实践过的经验值得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式二A多了的占用,但是这点占用真不算什么。
家庭真建议用模式二,用个好点的主路由,后面的AP什么的看着 ...

路由A配置AR9341+4M+32M,刷openwrt 14.07(内存占用少),Client模式中继邻居网络,一根有线输出,不转发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嘛要用2个路由器呢?1个路由器完全就够了

我想路由A只负责中继邻居信号然后转有线输出,路由B负责发射WIFI供自家人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路由A只负责中继邻居信号然后转有线输出,路由B负责发射WIFI供自家人使用。 ...

你的线路布置没问题,842著名的掉线王,关闭DHCP才对。但不管你的路由多牛逼固件多好,2.4G桥接一般很难提供高速度和稳定性,5G中继才是首选(前提是对方有5G信号)。如果你没有宽带只桥接邻居的,那么下级路由DHCP应全部关闭或插WAN口避免冲突。如果你想两条宽带同时使用,那就要支持多WAN输入的路由。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路由A只负责中继邻居信号然后转有线输出,路由B负责发射WIFI供自家人使用。 ...

为什么要这样用呢?路由器太多了怕过期?
路由器在中继的同时也可以发射无线给手机用的呀,我老家就是这样的。用的一台很老的水星150M路由器,主控芯片是AR9331,无线中继楼下水果店的wifi,然后再继续发射自己家的wifi给我们的手机用,同时lan口输出给2台电视机+1台台式电脑用。已经用了1年多了,非常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这样用呢?路由器太多了怕过期?
路由器在中继的同时也可以发射无线给手机用的呀,我老家就是这 ...

他这样做不会降低无线桥接速度,毕竟稳定是一回事,速度多快又是另一回事。比如你的路由无线中继本来可以跑50M,手机再连接该路由,流量不大的话感觉不出多少差异,但流量过高时中继速度和稳定性肯定会降低。LAN口连接并不占用无线带宽,影响才没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