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纯手工制作220~380逆变电焊机

楼主(2020-02-09):
为抗击疫情响应国家号召宅家,无聊把以前D的焊机分享一下,电压220~380自动切换,买成品驱动板和变压器和整流二极管,主变压器买的70非晶环自己绕的,使用半桥电路因为制作风险低不容易炸管,拆机的电磁炉IGBT减少成本,其他东西基本上家里拆的东西,废话多了直接上图吧图太多了一张张上传太麻烦随便选了点

网友:
有推力调节功能

网友A:
LZ好手艺 ! 您外壳上的LED表头  显示电压还是电流?

一直不懂商品焊机上的电流显示   是什么原理?
(当然不同厂家可能会有不同的做法)

如果LZ有这方面的资料 请分享些  谢谢

网友:
请问一下高手,逆变焊机改点焊机行不行,粗线穿绕一圈

网友:
牛人啊。。。。。牛人啊。。。。。牛人啊。。。。。。

网友:
膜拜,这个也能做!!

网友B:
能分享下220-380自动切换电路吗?想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好手艺 ! 您外壳上的LED表头  显示电压还是电流?

一直不懂商品焊机上的电流显示   是什么原理?

商品焊机显示电流用的分流器。从原理上来说,其实也是显示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推力调节功能吗

这个没有,不过驱动自带推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好手艺 ! 您外壳上的LED表头  显示电压还是电流?

一直不懂商品焊机上的电流显示   是什么原理?

显示输出设定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分享下220-380自动切换电路吗?想学习下

我要找找图才知道了,好久做的了

网友C:
白线套磁环有什么作用

网友D:
楼主手工电弧焊接水平有待提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线套磁环有什么作用

抗干扰…

网友:
厉害,这些都会自己制作。

网友:
这个厉害了,我只想要电路原理图。

网友E:
这小电焊机很好啊,家用很好。楼主若能分享电路图更详细点就更好了。能让我们这小白仿制个。消磨点时间。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手工电弧焊接水平有待提高啊!

一共没握过几次焊把

网友:
这个厉害,手工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小电焊机很好啊,家用很好。楼主若能分享电路图更详细点就更好了。能让我们这小白仿制个。消磨点时间。感 ...

我是根据这图纸改的,驱动是成品就小了很多难度改了电源板和输出主变压器,其他图片有几十张,论坛要一张张上传太麻烦所以就随便选了几张,看想多了解一下我就在传几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