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镍锌充电电池

楼主(2020-02-09):
    最近在家整理东西,发现很久前买的镍锌充电电池。镍锌充电电池虽然宣传的电压有1.6V,但自放电速度快,寿命短,远不如镍镉/镍氢充电电池寿命长。
    下面拿出1节镍锌充电电池进行拆解:
1.先展示一下镍锌充电电池外观

2.对镍锌充电电池进行剥外皮

3.剥掉外皮的镍锌充电电池

4.镍锌充电电池正极处有绝缘片,剥离绝缘片后露出安全阀

5.用刀片撬下正极处的安全阀,安全阀内部粘有一块黑色的橡胶块

6.用钢锯条沿靠近正极的沟槽处锯开电池,内有红色的塑料绝缘薄片

7.剥掉镍锌充电电池外壳,露出电池圆柱状内芯

8.展开电池圆柱状内芯,中间有灰色的网状结构

9.下面来一张镍锌充电电池的全家福照片

网友A:
这是一种不成熟的半成品电池,发烧友专属,有一定使用意义。

优点:
1.高电压放电平台,初始满电电压高达1.7V,放电平台1.55V左右,截止电压1.4V,适合电压要求高的电器;
2.低内阻,没镍镉电池内阻低但是比普通镍氢优秀;
3.容量较高,是镍镉电池容量的200%以上,接近镍氢电池容量;
4.无记忆效应,不需要放完电再充满;
5.清洁环保,污染低;

缺点:
1.不耐过充和过放电,一次过充电或者过放电就会导致电池彻底报废;
2.充电器判断充满很困难,为了防止过充电,所以一般电池都难以达到满电状态,实际使用容量较镍镉电池并无优势;
3.在25°C常温自放电严重,充满电每月损失25%-35%,2-3个月左右电力耗尽,需要始终保持有电状态,费时费力;
4.保存困难,不论工厂还是个人,维护电池有电状态代价都不菲;
5.有效循环次数太少,对循环次数商家厂家一般都不敢做宣传,因为不论如何保存维护,此种电池都少于100次的循环寿命,实际用户使用可能只有10次左右,一次不注意过充或者过放就玩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种不成熟的半成品电池,发烧友专属,有一定使用意义。

优点:

不错的科普,我也听说过镍锌不如镍氢耐用的问题,顺便充电器不好配。好像五号七号等小单体铁锂,商家那说耐过充过放,实际上正常用没有3.7V的14500和10440耐用。

网友:
第一次听说镍锌电池,长见识了。

网友:
没有重金属镉,污染还是小一点

网友:
看到mwh哈
我说容量怎么这么大

网友(2022-06-09):
镍锌电池不如镍氢电池耐用,充放次数也是短板。

网友:
没用过这种

网友(2023-05-20):
镍锌电池现在还没死,现在超威也卖了,不知道技术有没有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