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attiny13最简易的单片机

楼主(2020-02-09):
这个小骗子真的是不堪大用,废物一个

就这么两句程序

要1k字节了,满了,基本上

一个指令占好几百字节

但是总算能生成文件了

把它的熔丝写一下

烧到芯片里,完事,这个不用引导程序

这是没有加延迟语句时输出的波形,这玩意基本只能干这个

才75khz,但是就算那啥nano也快不了多少,都这个速度

烧录器

加上延迟

延迟0.2s一个周期,大约也就是5hz,这个倒是也没大问题,用的是单片机内部时钟

明天就上班了,这个可就不好玩了,中招算工伤不?

网友A:
握抓同明天上班,国企伤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握抓同明天上班,国企伤不起。。。

我们只能请求上帝保佑了

网友:
IO翻转边沿变化速度不至于那么慢,你拿好一点的示波器看看,你这个玩具示波器只能玩,带宽不够。
至于翻转频率受到编译器的影响,你用那么抽像的高级语言肯定会慢,你用ASM写就快很多了。何况人家的时钟频率那么低。

网友B:
想多了,估计病假工资照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多了,估计病假工资照扣!

我的心拔凉拔凉的

网友C:
这东西没那么差的,做键盘鼠标控制还是挺好的,见过HP还是什么的老的8D鼠标都用这个做主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没那么差的,做键盘鼠标控制还是挺好的,见过HP还是什么的老的8D鼠标都用这个做主控的 ...

写两句就满了,怎么用啊

网友:
这个里面arduino底层估计占了一大半,这些语句基本不占空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写两句就满了,怎么用啊

不可能写两句就满的,楼上说的有道理,你用avrstudio之类的写肯定不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能写两句就满的,楼上说的有道理,你用avrstudio之类的写肯定不会这样

那个太大了,也不好学

网友D:
一直觉得arduino只适合玩玩,稍微复杂的程序就得用大容量芯片,成本太高,哪个企业消费得起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太大了,也不好学

用avrstudio4啊,那个很小啊,你都会arduino了有啥难学的?都是AVR单片机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直觉得arduino只适合玩玩,稍微复杂的程序就得用大容量芯片,成本太高,哪个企业消费得起 ...

哪个企业会用这个啊,真到了企业级别肯定用专用的atmel studio之类的了,这东西就是初学者学着熟悉下而已,我是用惯了avrstudio了,宁愿自己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avrstudio4啊,那个很小啊,你都会arduino了有啥难学的?都是AVR单片机而已

不愿意研究那些寄存器,这个需要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愿意研究那些寄存器,这个需要不?

只是IO操作的话基本不用

网友:
我用85 引用一个库文件就已经满了

网友:
之前玩过,帮朋友做过个一键长按开关机、短按切换俩IO输出电平控制MOS导通、低电压自动关机的东西。

不过这玩意成本不低,基本上已经没人用了,不如STM8S003:lol:

网友:
而且就这么10来行1k Rom就满了,应该是Arduino可能跟STM32用库开发一样,函数什么都写好的,光调用就行了,所以导致代码太过于臃肿,用C语言写上面刚说的代码至少也有200-300行,还写过一个ATTINY13模拟125KHz RFID门禁卡开门禁的程序也将近200行了。

网友:
你用的是ATtinycore,下载那个专用的 ATTiny, 用对应的ATTiny13,一个blink,我测试了,只有220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