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个IBM DPS-2980AB A 12V 2980W的电源 还有谁会改启动

楼主(2020-02-09):
咸鱼上买的一个IBM DPS-2980AB A 12V 2980W的电源,买回不知怎样启动的,问卖家也不懂放着不会用真气人,谁知道改动那个针脚就可以启动电源的帮帮忙?谢谢

网友:
1、找地
2、找5Vstb
3、找4.X V的针脚
4、把4.X V的那些针脚一般1-3个对地短路。
5、量输出电压是否合格。
6、找启动前0V启动后11.9X-12.0X V的脚跟12V输出连接。

网友:
淘宝有启动模块,很方便

网友:
楼上能否发张图片来看下。

楼主:
搞不定呀,难道没人用过这个电源吗?

网友:
这个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谢谢user-1234:handshake:按照你提供的方法启动成功了!

网友(2020-09-26):
这个电源,能改可调就牛了